塑料破碎机一般用的几级电机?

楼主(2011-03-11):
请问塑料破碎机一般用的几级电机?

网友:
呵呵  我正在筹备  摇摇进入这行   到时候多请教了

网友:
多少级是什么意思 ?
功率一般在18.5KW~这个仅仅是破碎机。。。

网友:
估计转速不快的,6极吧

网友:
慢速一般30转以内,齿轮传动,中速50到200转,高速的也只有500到600转,所以用皮带传动,一般是6级或8级,也有4级的,不多.

网友(2012-11-05):
我们厂生产各类破碎机,一般都是4级电机

网友:
普遍是6极。

网友(2013-03-20):
我们公司是做塑料粉碎机的!一般都是用6级,和8级的!

网友:
塑料破碎机用的基本是四级电机,电机转子转速是1380R/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