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铣和普通立铣有什么区别?我想买

楼主(2011-03-11):
      由于厂里加工的东西比较多,很多东要用到铣加工,问了几个朋友,说是如果做的东西比较杂,建议买个万能铣,我想想也是,我的东西是比较杂的,但是原来没怎么接触过铣床,心里还是有疑问,请教群里高手,能不能详细解释下万能铣和普通立铣的区别,机床啊,加工范围啊,反正能详细点就最好啦,拜托,谢谢。

网友A:
普通铣床分立铣与卧铣之分,卧铣通常叫万能铣,能铣齿轮齿条,也能铣较大的平面,一般配立铣头,功能较多,但刚性很差,效率低。立铣与卧铣价格差不多,刚性好,效率高。

网友:
万能铣头,作用可大了,可以铣任何角度的面,减少装夹次数!

楼主:
还有其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铣床分立铣与卧铣之分,卧铣通常叫万能铣,能铣齿轮齿条,也能铣较大的平面,一般配立铣头,功能较多, ...

万能铣床与普通铣床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纵向拖板可以在水平面内小范围回转,这样就可以配合万能分度头挂轮,来加工有螺旋槽的工件。例如X62W万能卧式铣床和X62普通卧式铣床。二者的差异仅在于X62W在纵向拖板下多一个转盘。

网友:
我也没用过万能铣,谁能说的详细点吗,看起来挺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来补充一下,开深直角通槽万能铣比较好,其实万能铣当卧铣用时钢性好,利于组合刀具銑销,比于你在一块方铁上铣三个直角通槽,就可以一次铣出来,一次可以装三把三面刃刀,一次成形

网友:
卧铣带的东西多  所以也叫万能铣,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太笼统了,带的东西多,是那些呢,可以说明么,其实展开了我觉得对大家还是很有用的,至少对大家以后该怎么合理的选取设备会有明确的概念。

网友:
如果做的东西比较杂,建议买个万能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卧铣最长带的是万能立铣头
还有其他专用铣头,比如铣键槽的3头铣
铣直角的双头多角铣等
另外现在不少公司针对卧铣有不同的产品出来。

网友:
我也想要买个万能铣床,但是对它还没什么了解

网友:
万能铣得多少钱啊!?

网友:
直接的建议:你就买普銑吧,适合你
原因有3:
1、你非批量买,说明条件有限;
2、你不熟悉铣加工,建议循序渐进;
3、普铣应该已经够你用的了,碰到不好做的合作吧,既交朋友又做生意,业务好了就水到渠成了。

网友:
需要深刻研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你那个装的样子!

网友:
看你做的活什么东东了 需要立铣还是卧铣   还是万能铣   个人建议  买个刚性好的立铣  中等工件的话立铣选X53K 卧铣选X63    要是复杂点的话选X8132吧    x8132刚性还行  附件多多  功能多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装,不装啊,本色啊,难道不是吗

网友:
买个万能的吧。我公司买的是立铣床,光能干点小活,有的还不能加工,有个万能头,各个角度的活都能加工。挺不错的,我以前在别的公司用过,你可以到展会上去看看,比较一下,那个更适合公司生产的设备,功能多不一定是好设备,适合公司的才是好设备。为己所用。

网友:
大家说的都很好,我看主要您加工什么活来觉定

网友:
好,再配合上加工工件的图例就好了

网友:
如果加工种类比较复杂,建议你买万能铣

网友:
还有万能铣可加工带角度工件和锯片铣刀开槽,切断等

网友:
关键是楼主的活以什么为主,是杂活,还是相对稳定的。这样才好选择。别像我这,用卧铣干立铣的活,铣头干坏好几个了。老板真有才华,买个卧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