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离合器的工作频率问题

楼主(2011-03-11):
需要电磁离合器的工作频率每分钟60次,用来带动直径300毫米厚20毫米的转盘,凸轮分割器八工位间歇工作,因工作频率是变动的,考虑加配离合器,(原来选用带刹车的电机,可工作频率每分钟不能超过10次),查了许多资料,都没有关于工作频率的参数,不知要如何选择。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理论上一点问题没有。实际看工况和离合器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