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控制

楼主(2011-03-11):
请高手指点我一下,我要做一个液压系统,系统的液压回路已经做完了,但是控制部分不太懂。
我要实现的功能不复杂,只是控制几个液压缸的顺序开关,用的是两位三通电磁阀,请问该用哪种控制方式呢?用plc 继电器还是别的什么? 谢过!!

网友:
PLC控制就可以实现!不过成本有点高,手动控制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请问控制20个液压阀,这样一套plc大约要多少钱呢?

网友:
20个液压阀,用一个PLC就够了!要看你这些阀的具体控制了,可以在PLC里面编程实现相应的控制。具体多少钱,你可以问一下三菱、西门子厂商!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PLC什么行情,论坛里不知是不有这方面的专家给介绍一下。楼主应该把标题改一下,关于plc价格的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我再看一下价格,如果成本太高就考虑用其他的方式,谢谢你

网友:
如果不是太复杂的程序控制,建议你不要选plc,用接近或行程开关继电器等做简单的逻辑电路就可以。

网友:
做个单片机控制倒是可以省钱啊,呵呵

网友:
现在液压系统都用PLC控制比较方便,可以实现任何你想要的动作。对于你这给系统来说单独一个PLC我估计2万元够了,这个可以找专业自动化的厂家设计,一套PLC配电柜就可以了,可以配台计算机用来控制很方便

网友:
用的PLC输出最小是20点的,三菱的大约3000左右吧

网友:
继电器或电接点压力表就行。成本低啊

网友:
西门子s7-200也就一千多点

网友:
建议选用继电器即,成本低

网友:
由单片机控制就挺好的,比较省钱呀

网友:
呵呵,大家都在出谋划策啊。。。

网友(2012-03-13):
用继电器和PLC都可以的,PLC容易

网友:
你用两位三通控制,你的是单动油缸吗?    其实你的要求不高,用PLC 控制,如果太多电磁阀组成阀组就得另加个电源,不然PLC带不起来。我只知道三菱的性价比比较高,不过不支持买小日本的东西!

                                 气动交流QQ:735654580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