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油节流调速回路,节流后的剩余流量哪里去了?

楼主(2011-03-11):
如下图:是进油节流调速回路,泵的流量输出为Q,节流阀的过流量为Q1,那么Q-Q1的流量哪里去了?
是系统发热损失了?

网友:
Q-Q1的流量通过溢流阀回油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系统压力没有达到溢流压力时,溢流阀并不打开啊!

网友:
只要溢流阀没打开,不考虑系统泄漏,Q-Q1=0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定量泵的输出流量Q=排量*转速 ,也就是说,排量和转速共同决定了泵的输出流量。
通过节流阀的流量:节流阀阀的过油量Q1与节流口形状、节流口过流面积、前后压差,有关系。
但是在液压回路中,根据系统的流量连续性方程,Q应该是等于Q1!

楼主:
如果液压泵输出流量Q大一些,流过节流阀的流量比Q要小,那么这个流量会不会发热损耗掉,也或者会加大泄露?会不会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压力加大,泄漏量肯定是加大了。不过是功率转化为热量,而不是流量转化为热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O(∩_∩)O~
如果压力不变的情况,泵的输出流量变大,泄露会不会增大?

网友:
个人认为泄漏应该不会增大

网友:
温度升高,粘度降低,泄露加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有道理!谢谢!O(∩_∩)O~

网友:
流量加大,压力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在定量分配阀口径不变的情况下,那整个液压系统的压力是肯定增加的、也会加大泄露!

网友:
节流阀的开口不变的情况下,流量增大的话,压力势必增大,泄流也会增大的啦!

网友:
只要没泄露没溢流,Q1=Q,节流之后,阻力加大,油泵出油口压力升高,流量减小

楼主:
回复 网友D:

节流阀前后的压差一般是多少?

楼主:
还有点疑问,液压系统,怎么选择合适的节流阀呐?不可能是8通径的系统和20通径的系统用相同规格的节流阀吧?!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推荐一下.........

网友:
笑而不语,,,,,,,,,,,,

网友(2011-04-13):
Q-Q1 的流量会在很短的时间累计,产生的压力足以使溢流阀打开,溢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