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铝材料加工后,阳极氧化,平面度可以达到0.005mm

楼主(2011-03-11):
现用LY12的铝材料,加工一个圆盘,表面平面度要求达到0.005mm, 经过阳极氧化,精度只有0.01mm,加工的师傅说氧化后很硬,刀切削不了,而且铝材不能磨。请教各位大侠,选用什么样的铝材,可以达到精度呢?

网友:
你的园盘厚度多少?为什么不能磨?不能做个工装吗?

楼主:
厚度没有要求,加工师傅说,铝材不好磨,铝粉会堵塞沙轮。

网友(点评):
不是不能磨 是不好磨 多修几次沙轮 就好了

网友:
磨铝件时,用粗粒的砂轮,刷机油。

网友:
用表面挤压滚光的方法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氧化后矫形,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平面度0.005mm的铝板,磨也好似达不到吧!

网友:
没听说过铝材阳极氧化后不能磨的,他在唬你

楼主:
应该是可以磨的,只是平面度要求有点高,加工难度大点。多谢各位指导!

网友:
好像是不能磨,

网友:
还是在磨字前加一个“研”来解决吧!

网友(2012-02-04):
可以试试看看,应是能达到这要求的,最好是能看到样品,要是一个我免费给你磨磨好了。单晶硅都磨好,你这不是最难的。
18957123828

网友:
0.005,你用研磨试试看。氧化后也能加工啊

网友:
阳极氧化一般不会影响精度,如果有影响,应该是在棱角的地方,钳工稍加研磨去掉棱角处稍高的部分即可。硬铝是可以磨的,车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