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评一评这到底是不是斯特林发动机

楼主(2011-03-11):
各位社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在这大社区对我的宽容,我原来发贴总是言不达意,我在社区内发了一个“现在发动机是人类的悲哀”我表达的意思不清,有好多社友以为我是讲的外燃机就是19世纪德国工程师发明的斯特林发动机。也有人说是来了一个气功大师。通过两年的努力现做出来一个东西,大家看一下这到底是不是斯特林发动机。我个人认为是控制型单热源发动机。单热源的主要特点就是有固定的高温区与低温区,高温区与低温区的温差是个恒值,利用其温差使气体在不同的温度下的内能差得到输出。就产生了动力装置。<embed src="http://player.ku6.com/refer/RBbAt4XE0ozCozWI/v.swf" quality="high" width="480" height="400" align="middl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allowfullscreen="true"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embed>本视屏是本人发在酷6网的,是用手机拍的。是在做实验时的发动机现况。本人做的这发动机有高温区也有低温区。但现在还没做热循环装置。

网友:
拜读,学习中。
所给视频暂时没能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彭老师你好!我的电脑能打开啊?你再开一下看。非常期待您的指点。

网友:
视频图像质量太差根本看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机拍摄的所以不太清楚请原谅。

网友:
是可以打开的,但是很模糊,看不清

网友:
打开了,但是什么都看不清。与其把看不清的东西发上来,还不如什么都不发的好,这样让人觉得,您老兄本来也不想让大家看什么,对大伙也是一种不尊重。不过不管是什么,能够把自己想的东西做出来,还是应该鼓励鼓励的!下次用个好点的摄像机再来一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确没有用别的拍好一点的,实在是对不起。如有的话我一定发上来。但大家可以用视屏与照片相对应看。就是照片上的这机器在8公斤压力气时自已产生压力气后加热了进入工作机内工作。

网友:
可否讲讲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

网友:
你是如何维持高温区和低温区的温度的?这个除了要有隔热措施,还要损耗一部分能量

你维持机器运转所消耗的能量,是否大于机器所输出的能量?

基本原理上行不通的,再努力也只能遗憾收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担心,是的高温区是要做保温处理。

网友:
效率大概多少?
用什么能源?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用的是煤气,如用在固定的发电可用太阳能。这外燃机对能源没有局限性。只要有热量的热源。发动机的功与发动机的设计有关。如压缩机缸体积与工作机工作一次所需的压力气有关。如它们的差距越大。这时热量所产生的功就越大。

楼主(2011-08-16):
     本发动机的原理是:
     本发动机是采用的外加热方式。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想到我们前辈德国工程师所做的斯特林发动机。我可以告诉大家不是。这是中国人自己原创的发动机。利用了斯特林发动机在外燃烧的优点。利用了内燃机的优点。改变了内燃机的不足。利用卡诺热循环热的高效利用。使无效能量转变成有效能量。使发动机经过;冷低压、冷高压、热高压、热低压、使气体在这四种不同的环境下,利用本发动机有效控制。使它产生有效的动力。
      本发动机设有一压缩机与一工作机。压缩机压缩一定压强高压气体的体积,(设它的体积为V1,设产生一定压强后的温度为T1,设外加热后的气体介质温度为T2,设加热后的介质气体的体积为V2.设工作机 每工作一次所需与压缩机产生的同压压力气的体积为V2)。我们可得到V1与V2的体积差。V2=V1+V1*(T2-T1)/273.6.这样使压缩机产生的体积与压缩后加热的体积有一个体积差。它们的体积差用热量产生。把加热后的气体输送到工作机内工作。这样就得到压缩机压缩V1所需的功与工作机进入V2体积在同压下的体积差,它们的差会产生一定的功率,这功率减出发动机的机械能就成为了动力。就可以得出本发动机的功。
      利用卡诺热循环把无效能量转为有效做功能量。本发动机是控制型单热源发动机,只需加热发动机自己产生的压缩气。当发动机排出的热量再次转换给压缩的高压气。这样就能达到节省从最低温加热到最高温。从而达到只加热发动机进入做工与排出时的温差。使发动机达到真下的节能减排。
      我本人只想找一家单位把我这发动机的外观结构优化。因我不是专业工程师。但原理是永远不会变。就是气体同压膨胀工作。

网友F:
判断标准是不是外部受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判断标准是不是外部受热

那只是内燃与外燃的区别。并不是说外燃机就是斯特林发动机。

网友(点评):
老兄就不要为名称纠结啦,只要你的东西比前辈们的东西更好就行了。

楼主:
为什么社友只看不做评论啊。最起码对我这原理平一下,是否通得过哦。谢谢各位社友了。

楼主:
根据气体压强与体积的关系。再根据物质的比热容。可得知所用介质从初温到受热的最高温所需热量。大家都知道。如把它看成是两个机器。一是压缩机。如压缩机压缩一立方米压强在3MP时所需2KW每小时。如给空气动力发动机做功会产生多少功。如只产生了1KW每小时。如把这气体加热到它们的初与末温的差距是630度,那么这一立方米3MP的压力气就会成为同压时的1X630/273.6的体积。这时给空气动力发动机它会做多少功。它们会成正比。也同样增加了它做功产生的功率。

网友(2012-03-02):
  发一个斯特林发动机原理动画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没看懂你那是不是斯特林发动机 但根据我的拙见斯特林发动机像蒸汽机一样属于外燃机 燃料不在气缸中燃烧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斯特林发动机凭这一点就可以做出判断

网友G(2020-05-11):
   原理 很对,打个简单的比喻,使用三台可逆的气动马达(就是可以做压缩机的那种),同轴运行,一个作为压缩机,吸进空气,出口连接加热器,加热至两倍的环境温度(注意是绝对温度两倍),再把加热后的空气送到另外两台气动马达的进气口,这两台出气口直接排出,理论上就能输出加热量一半的机械能。相当于百分之五十的热效率。
   看起来楼主的机器就是这种原理,只不过,气动马达的效率太低,就算达到百分之七十,加起来的效率损失就高达百分之四十九了。
  这种效率理论上是可以提升的,实际上冲压发动机就是这种原理,只不过是通过加入燃油输入热量,通过高昂的材料精密加工工艺将效率提高。
  这种是热气机不属于斯特林机,也不适用于卡诺循环,后两者是闭式循环,命门就是余热无法及时排放。
   个人觉得,楼主这种机器才是未来太阳能以及生物质能实际应用的趋势。
一点个人意见,勿喷

网友:
可否讲解一下

网友(2021-01-13):
引用 网友G:
原理 很对,打个简单的比喻,使用三台可逆的气动马达(就是可以做压缩机的那种),同轴运行,一个作为压 ...

其实我觉得太阳能驱动最大的问题就是动力不足,你就算有很好的吸收量,那你能吸收多少啊,又能干多少事?所以能不能用还是看未来的趋势啊,就现在已经超级多的电动汽车了,电池通用性都没发取跟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