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olidworks2009中的草图快捷栏变成这样了!

楼主(2011-03-11):
各位高手好,我的solidworks2009中的草图快捷栏变成这样了:

以前的是这样的

请问怎么让它变回去,谢谢!!

网友:
你在最上方的空白处右击一下,然后点最上边的commandmanager试试。

楼主:
试了,发现还是不行,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双击然后拉过去。

楼主:
4楼你好,请问双击那里,我试了试,发现不行。一双击就点工具上了,更啦不回去。

网友A:
右击,点第二个“使用带有文本的大按钮”,这次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击,点第二个“使用带有文本的大按钮”,这次应该可以了。

谢谢,还是不行,算了,我不改了,就这样用吧。感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换个位置不行吗?

网友:
好像是灵位一种状态的形式的 不过都一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