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断面的表面硬度怎么测量或处理?

楼主(2011-03-11):
在某标准上说明淬硬层深度测定的方法时,有这么句话“在断面上,测量从表面到硬度为表面硬度的80%处的距离,作为淬硬层深度”,可是由于截取的试样的表面是圆面,其表面硬度难以测量(在测硬度时打点要和表面有一段距离),我该怎么办呢?

楼主: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感兴趣,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设想:
把外园磨去淬硬层深度那么深的距离,在直接测这个磨出面的硬度,但是这样仅可以判断摧硬深度合不合格。

楼主:
和理化部门商量可不可以把外圆磨平之后打“表面硬度”,理化说磨削量太大(估计得一个以上),后来协商了一下,在断面上打,第一点打在距离试样边缘2mm处,作为表面硬度。

网友(点评):
1mm磨削量?大?

楼主:
于理化而言,1mm是挺大的

网友(2013-01-14):
我觉得3楼说的对

网友:
难道你们的维氏硬度计打不了吗?我都是从表面的最边缘开始算,20微米或50微米进一个点,设备上自带有刻度计,固定往圆心走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