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摆臂内的轴承容易坏,求助

楼主(2011-03-11):
如图,此摇摆臂分中60°来回运动,
但是摇摆臂内的轴承容易坏,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
请说明您的应用工况(包括受力大小、方向;工作温度;轴承运行环境污染程度等。最好有图片),轴承的损坏状况,轴承润滑方式  以便大家给你出出主意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轴承?调心滚子轴承会好一点。
另外需要根据你的受力,动作频率等来确定。

网友:
有没有润滑?如果是承载能力不够,建议换成滚针轴承

网友:
缺少工况信息、损坏种类和受力分析

网友:
同意2楼的意见

网友:
这确实是一类非常“麻烦”的应用,为啥这么说呢,轴承没有完整的转动,仅仅是摆动,此时轴承的寿命是不能用经典的基于疲劳寿命的理论来解释和计算的,对于滚动轴承在此类应用中,目前也没有一个成熟的理论和统一的标准。
因此我的把握大致分两个方向(不管是啥类型的滚动轴承),供楼主参考;
1. 计算压应力,滚子和滚道的最大压应力,在承载最大的滚动体上。这里要注意的是,对于90度的承载区,可能是单一滚动体的支撑模式,也可能是跨接支撑的模式。如果你参考航空机架轴承的标准(类似),首先压应力的计算在任何时候不能超过材料的形变标准,其次原则上工作载荷低于(轴承最大静载荷/1.5)的数值,如果要求寿命比较长,而且无尺寸限制,则需要将压应力降到排除疲劳失效的水平以下;
2. 润滑,轴承无法整圈运动,就意味着无法产生有效的油膜,这不是你放多少脂或加多少油的问题,而是没有速度就无法形成油膜来分离两个滚动面。同时,类似应用通常伴随着高振动的环境,所以是个头疼的难解决的问题。可以对滚动体加涂层,不过这样的方案除了航空,没啥人愿意用,因为太贵了。

网友:
稍微扩展一点,就是摇臂的摆动应用中(汽车发动机),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用的是滑动轴承,而不是滚动轴承。
一直有人在这个方向努力,可能这几年能有突破,不过测试等等是很花时间的,尤其是对于大发动机,如果是小的发动机倒是有用滚针的先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此摇摆臂分中60°来回运动,
但是摇摆臂内的轴承容易坏,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一般情况下用滑动轴承,很少用滚动的,除非是调宽机,发动机曲轴或隔膜泵曲轴里那种情况。
用压强---速度曲线选滑动面涂层种类,再用静载选择具体轴承。

网友:
楼上的是高手,学习一下,以后在设计相似结构的时候可以少走些弯路

网友:
推力轴承,如skf 2204E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此摇摆臂分中60°来回运动,
但是摇摆臂内的轴承容易坏,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就您给出的数据来讲,你可以从润滑方面来考虑。
就你所说,“摇摆臂内的轴承容易坏” 我想可能的原因是润滑不良造成的。因为该轴承是往复摆动,用普通润滑脂的话,润滑油膜无法在滚动体和滚道之间形成。因此就需要特殊的适用于往复运动的润滑脂来弥补这个方面的不足。向您推荐SKF的LGWM1、LGWM2还有LGGB2 这三个型号的润滑脂,他们都是用于往复摆动的应用,首推LGWM2
但是更改润滑脂只能解决润滑不良的问题,至于其他方面,您给出的数据有限,只能帮你想这么多了

网友:
一般用滚针轴承,小的压缩机上都是//

网友:
如果计算受力能满足的话,建议用调心球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