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患與殘疾人座椅移动装置

楼主(2011-03-11):
搜索时发现以前在论坛帮网友出主意设计的水疗移动装置有类似的实物,这种平行连杆例使用广泛,残疾人从轮椅移往汽车的机构也很相似

图一泳池若无凸出短墙,则平行连杆无需太长,如实物般可移动椅更佳

楼主:
楼上图例只有运动示意,未表示动力,其实依那西安网友所言力求简单实用,我也做了动力源,网友无再互动,便停住无贴图
今将三维稍作编辑了下

网友:
平行连杆机构的实际应用。

网友(2013-01-05):
跟任老师联系最多的结构就是这个“曰”字型的连杆机构了吧,您大多车子的后轮都是这样的结构,上下两横是双A,中间一横便是动力输出的万向轴了。

网友(点评):
叫平行机构,汽车双A臂非平行也不是梯形,特例把你搞迷糊了

网友A:
叫平行机构,汽车双A臂非平行也不是梯形,特例把你搞迷糊了

请任老师指教!是下图中的这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任老师指教!是下图中的这种吗?

你得知其所以然,我那可侧倾三轮确是接近平行的

网友(2013-03-12):
有创意!平凡之中蕴涵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