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车好细长轴

楼主(2011-03-11):
我的切削参数:主轴转速500
                         走刀0.3
                         车刀高于中心1.5~2MM
请教还有什么方法更好的加工这个轴,参数说来听听:1.普车(小车/中车);2.没有中心架和跟刀架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中间震动,还有中间的尺寸稍微有点大,下一道工序的磨床有意见
45#,外径Φ25,长660,不用中心架不用跟刀架,外径车到Φ20.3留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加工,不过我要说没有枪怎么上战场!干脆说没有车床算了!

小车,中车都可以加工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懂车床可以学的嘛,开车床很累的

网友:
刀的角度要大一些,大前角大后角主偏角选择93度,副偏角要小一些,最好用跟刀架

网友:
要用跟刀架吧,中间可能会有振纹,

网友:
必须加跟刀架,走到可以减小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厂里只有大车有中心架啊,小车和中车都没有的

网友:
机加工不在行 参观学习

网友C:
楼主没有讲清楚,是多大多长的工件,什么材料,你那图直径看不清,我们厂长期车此类件,这种刀子,主轴转速,及走刀量及吃刀量都很关键。

网友:
C6150算小车还是中车,应该有跟刀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45#,外径Φ25,长660,不用中心架不用跟刀架,外径车到Φ20.3留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厂里只有30的床子才有中心架和跟刀架,我开的是J1530,也没有

网友:
工艺没有解决好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你那长的外圆跟本不用车,可以拉丝呀 !直接拉到尺寸,再车头部,
再磨。详细请加QQ214175921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可以车,关键就是车刀,要手磨的,机夹刀来不了,主要想办法减少径向力,我们厂是做胶辊的,基本上都是细长轴。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我们不管工艺,只管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一般都是用机夹刀车的,手磨的刀很少用

网友C:
机夹刀车这类件来不了

网友:
数量如果不多,是不是可以试下分数段来车,每次以上次车的找打表找正。

楼主:
回复 网友F:

到时同不同心是个问题,磨床上磨不圆怎么办,余量太大也不行啦

网友:
有机会到我们厂来转转就知道你加工那件难不难了。

网友:
只学过理论,没实践
只知道车细长轴要用跟刀架。

网友:
长径比24,难度比较大,刀具是关键,手工,机夹均可,最好反向走刀,副后面磨出防震棱及修光刃,机夹也得修磨,否则不好用。主轴,尾架,拖板各处间隙调到尽量小。。最后一刀吃刀量不宜太小0.5mm左右,,,,效果试试才知道。

网友(点评):
看来你是玩细长轴的高手。补充一下,活动顶尖不能顶得过紧.以拇指与食指用力抓紧顶尖头部顶尖能停转为宜,以补偿热变形伸长率,刀刃修磨负15°宽0.2左右负倒棱保证出稳定的长螺卷屑,以免切屑周期性折断产生振动。

网友(点评):
再罗嗦点,楼主的转速粗加工尚可,产品表面明显带有积屑瘤,不光是振刀。

网友(点评):
高手啊,另外车削过程中顶尖要随时调整

网友:
主要是减小切削时的径向力,可用93度主偏角车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师傅是专业加工这个的,不能比啊,怎么比啊,设备都不一样

网友:
最好用手磨刀,不过我干过类似的细长轴,总感觉主偏角在87度左右更好好用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G:

手磨的刀不耐用啊,转速都还不敢开快,我们是计件的啊,一般3刀解决问题,如果中间有点跳,中间先车一刀,总共4刀

网友:
这种不用中心架可以想别的办法啊,我们以前也加工这细长轴的,也没用中心架。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们中车是没有中心架和跟刀架的

网友:
大主偏角选择93度,副偏角要小一些,最好用跟刀架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你可以做成单边跟刀架,、我们车的时候,产品会向后和向上翘一点、所以做跟刀架的时候、用轴承在产品上面和后面紧贴产品就可以了、由于是用的轴承所以不会振刀。具体可以联系QQ214175921

网友:
可以试试尾座上弹性顶尖,反向走刀

网友:
楼主可以自己做个跟刀架,或者把您贵公司相关工艺人员吊一顿不就行了吗。

网友:
楼主跟我是一个地方的~~~ 我们专门做焊接加工,有机会关照一下。手机:13825563457;QQ:94522817,小姓杨,工明电器

网友(2011-04-28):
适当的调一下尾座可不可以?

网友:
学习了,这种活不用跟刀架确实麻烦

网友:
没中心架和跟刀架的话,可以拿个东西压下工件

网友I:
都这个年代了还在跟手磨刀较劲,自己买个跟刀架吧,不是计件吗,效率提高百分之40一周就回本了,以后都是赚的

网友:
转速要降低些,主要是磨刀,在保持刀中心高的情况下车刀要蹭点活,刀磨的一定要锋利,

网友:
你也可以试试反向走刀加工,

网友:
手工磨刀那才是车工水平的体现,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啊,现在都很少磨刀了,技术荒废了

网友:
我干车工15年了一直都手工磨刀,没用过现成的刀具。

网友:
建议用手磨的刀,用横开槽螺纹刀会好点,不要用90度车刀.
让厂里买跟刀架呀,我以前在的小机加店都有的,厂里买也不算神秘
还有一种是用尾坐往床尾拉工件,不用顶尖顶,这个我只听说过没实践过,

网友:
用活络顶尖
反向走刀
外螺纹刀横向开槽
外圆余量不多
一刀能解决

网友:
我们厂长期车此类件,这种刀子,主轴转速,及走刀量及吃刀量都很关键。

网友:
xiexie ,xue xi l .......

网友:
见识高手了。。。。。。。。。。。。。。。。。。。。。。。。

网友:
刀尖不对轴心,不振刀才怪,
不用跟刀架,肯定会让刀,会车成鼓肚滴

网友:
没有跟刀架就买一个,就差这点钱呀

网友:
有时间看看切削手册不就得了 托板上垫块木头在刀尖指着的那面的下面加楔子调整木块与工件的压紧程度

网友:
我下不起呀。都下穷了。

网友K:
从头看到尾。就两种人:一是光有理论瞎指导的;还有就是干过但是不告诉的。今天车了个轴,不锈钢304的,外圆30,长886.在CA6150上车。我可以毫不避讳的告诉你:走刀0.28---0.32.500转。吃到2--4毫米(这个要看你的磨刀和机床)有的时候床子也扮演很主要的角色。你的床子要配和好。这个活车到中间,让刀。没办法。现实在这。上1毫米的量精车一下。这样的活在干之前你要想到,中间部分肯定会让刀。就是叫神仙姐姐来干也会让刀。所以必须要精车一下。磨刀 ...这个很难说。说是磨刀具体多少角度、刃倾角如何 ...你注意没?刀磨的很好,但是夹刀 的时候有瑕疵:刀垫厚度、压紧螺钉后刀实际角度是多少???这样的活,一点不合适就会镇刀.....

网友:
啥也不说了,定楼上

网友:
45钢呀,出去定做点φ20.3的冷拔料,很便宜,就是刚眼费用加冷拔费用,下好长度,回来只车两端就好了。
效率提高,成本降低

网友(点评):
退一步,海阔天空

网友(点评):
您很专业!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E:

的确是个好主意。。。。。。我们这也有这些类似的东西。。。。。。。。

网友:
用用死顶针顶顶看!!!车这种东西要搞个跟刀架

网友:
。。。660也不算长啊,,,刀的角度大一些,槽宽一些,,高转速大走刀量,顶尖不要太紧还震就加点水,还震就自己找原因

网友(2011-06-05):
一头卡夹,尾坐拉料!刀具用90以上

网友:
我朋友车这个用45度刀800转0。5的走刀

网友:
见识学习、、、为以后工作长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L:

对的,留磨量,转速800左右,0.45左右,一夹一顶。我以前做的是先把小头车出来,然后两头顶,3~5分钟一个。

网友:
忘了说了,是6140做的。中心孔打好,你的零件先把小头车出,倒大角,让后调头就行了!

网友:
是得用手磨刀,机夹刀,不顺畅

网友:
想学习机加工,来学习一下

网友:
20*660不算是很“细长”哦!

网友:
不用跟刀架根本保证不了精度啊,长轴加工出来的肯定粗细不一致啊。

网友:
楼主轴长660不用跟刀架,不行吧!车到中间震动很大,光洁度很差,要车的话,建议采用较大的主偏角,以见少轴向的切削抗力。

网友:
这么长的轴建议用纵切机床,不过对毛坯料要求比较高

网友:
转速提高。走刀减小。到3分之1的地方用手拿个圆钢挡在工件的前面,在试试

网友:
车工就怕细长件  看手艺了

网友:
我以前就是专门车这个的 。。反向开槽调丝刀,速度在350最多 ,吧刀定高点,磨好到用油石磨下尖角和后刃,可以考虑分段车,油问题加我 QQ吧21958379。我可以在 QQ上和你详细说 。

网友:
车工最不好车的活之一就是细长轴,你这个还算不是特别细长。关键在于跟刀架,而且不是所有人都会用跟到架,看到一位老师傅的操作,真是精彩,叹为观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胶棍上用的胶价格知道吗?
在搞成本核算,不过,胶类不懂,想请教一下.

网友:
人多力量大 学习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有讲清楚,是多大多长的工件,什么材料,你那图直径看不清,我们厂长期车此类件,这种刀子,主轴转速 ...

楼主的图比你发的那些图清楚多了,点击一下楼主发的图你会发现那图是可以放大缩小的,和你车床的功能差不多,上面材料、工艺什么的都很清楚,请再仔细看看。

网友:
这个简单什么经常做这样的东西 有意思加Q165488261

网友:
我加工这样的长轴对是拿22的材料加工的最长的790长全部用焊接刀具

网友:
大哥,上面好像写的很清楚:“允许用镀硌棒加工成型”。为什么不用市场上卖的精磨过的圆棒加工,车一下牙,在拉出去度硌,那不是很简单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兄很喜欢卖关子啊。。。

网友:
干加工这一行设备要齐全,设备齐全了之后你的单就可以多接点啦~~

楼主:
回复 网友M:

那么快的速度!!!还有有用跟刀架吗,不用跟刀架试试,,中间大的很

网友:
围观->学习->回复->拿分->走人

网友:
走刀慢一点,后角大点

网友:
纵切机床加工,走心机

网友:
不懂车床可以学的嘛,开车床很累的

网友:
最后一刀吃刀量和走刀量都要很小,刀磨锋利点应该会好点。但是没有跟刀架不会太理想。

网友:
减小进刀量,数度放慢

网友(2011-07-14):
你这个要上车床的话一定要跟刀架。不过我建议你不要用尖刀车,要用45度刀。

网友:
见识了 660长 还哪么细  能车直吗 震刀呀 万恶的震刀呀

楼主:
回复 网友N:

勉强还过得去吧,反正都要留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新手哟  今天你的问题 我问了一下老头子 老头子想都没想 跟刀架  我说木有。老头子说 哪自己想去 教你的你忘的快。我风了  每次问问题 都是这样哟 给你最直接最好的办法 如果不行 就让自己想 说自己想的记的住 。唉 我是帮不了你了。明天我就拿一根棍 好好车车 如果想到办法 我就来 想不到 我也没脸来了。

网友:
这个轴好像是活塞杆,和你这个一样的,我们做的很多,这些料市场都是现成的,买回来,锯完直接车螺纹。你们老板真会省钱,让你车。

网友:
                        长细轴一般是要走反刀比较好,

网友:
卡盘正转,用反走刀试试吧,车刀磨利点,可能有所改善

网友:
呵呵,没有威望啊,不能下载啊!

网友:
新手,向高手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夹刀车这类件来不了

机夹刀其实也是可以的,关键是要选对刀片。机夹刀相对于手磨刀还是有优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从头看到尾。就两种人:一是光有理论瞎指导的;还有就是干过但是不告诉的。今天车了个轴,不锈钢304的,外圆 ...

解释的很清楚,顶一个,卖关子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都这个年代了还在跟手磨刀较劲,自己买个跟刀架吧,不是计件吗,效率提高百分之40一周就回本了,以后都是赚 ...

账算得很清楚呀,可惜计件也不会让你拿很高的工资,到时候就降工时,哭都来不及!

网友(2011-08-13):
没干过车床,不知道怎样。。。。。

网友O:
用75度正偏刀,自己磨,刀尖磨利点。没有中心架,在车的时候用手扶一点工件。
机夹刀片的话选用0.2刀尖圆弧的车刀,角度80度左右的都可以。刀具安装时刀尖略高于主轴中心0.5左右,太高会压工件,车出来会中间小两头大。低于主轴中心高会把工件抬起来,产生震刀。
量大的话建议你们直接买拉丝料,预留一点外径磨。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75度正偏刀,自己磨,刀尖磨利点。没有中心架,在车的时候用手扶一点工件。
机夹刀片的话选用0.2刀尖圆弧 ...

我刀尖高于中心快2MM了,车出来的竟然是中间粗两头小,何解何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刀尖高于中心快2MM了,车出来的竟然是中间粗两头小,何解何解?

太高了也会产生压迫、让刀,很多问题自己都想得到的

网友:
我们长期加工类似的轴  但是没楼主要求的精度高  总体感觉机夹刀要好用和方便些 刀口一定要锋利  粗车 半精车 精车应该能出来 我们平时做的时候就一刀粗一刀精 2刀解决 粗车不能慢 否则会振  精车0.5以上 用的士50的数控 一夹一顶  校好顶尖 不能太紧 会变形震动

网友:
45#  刀片就用普通的YT15的就行 刚才看见前面有高手发的图片 那种刀片就很好 我们用的就和那种差不多  我是自己做加工的 所有的工艺都是自己琢磨 对与不对能加工出来就行

网友:
夹紧时要用钢丝,让他发热有伸缩的余量。

网友:
学习顺便积累威望、、、、、

网友:
活顶尖+90°主偏角+焊接刀+反向走刀+跟刀架

网友:
来到机械社区真是学东西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我们的产品几乎跟这个差不多的,我们都是在数控车床车的,分两次车两次装夹的.......

网友:
试试反刀走应该可以消除震纹!不过好像不好实现!我们加工的那个走了两刀你这个好像只走了一刀!

网友:
车660长Φ20.3是有点难度,不用跟刀架的话关键是:车床要稳(精度好),车刀角度合理(凭经验),楼主给的参数基本合理,还有顶针跳动不能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