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加工的一些问题求解

楼主(2011-03-11):
本人现在在铣铸铁件,熟练产品,图纸上标示材料为HT250之类的吧,事实上粗铣精铣只有使用的是125端铣刀300转的转速200--300毫米的走刀(线速120左右,YG6/8的可转位刀片,精铣自磨修光刃3毫米左右)。粗铣5毫米左右刀片用钝也可用倒也罢了,精铣转速高了修光刃磨损影响光洁度。
且看图示的铁屑是块状挤出的(材料软应该是白色的,材料偏硬含有浅浅的淡黄色),非切削啦。有什么好一点的刀刀具请同志们推荐下。
顺便秀秀横向接刀痕,算是接平罢。

不能边文字边插图片,是坛里的一缺失,请管理员修正。

另有Q235的焊接件铣削,非本人所为。用的是YT14/15刀片,200的刀盘475--600转的转速吃刀深2--10毫米(各边/面不一)150--300毫米的走刀。疯狂的加工吧,且看刃口啥样谁解解怎样合理?

网友:
楼主未提使用何型铣床,夹具情况。

网友:
x52以上的床子吧,,,,,,,,,,,粗加工建议G8或G6或S系列的刀片,不建议用YT的,太脆。

网友:
建议G8或G6刀片

网友:
看了 之前学的没这么详细具体

楼主:
回2楼,铸铁盖明显是小龙门铣 的嘛,钢件是普通立铣卧铣的撒。
不存在什么工装夹具,一般地有个定位基准而已。压板压紧。
3楼,因为某见识薄浅才发问,铸铁件主要想问精铣用刀具;钢件加工用YT14,一刀过,线速三四百米,纯粹是火花飞溅与工件摩擦挤掉余量的,磨损一两毫米同样出工,非一般牛人呀。

附使用情况及刀盘:
因为修磨刀刃重复使用,铸铁件每小时刀具损耗费用不到两角钱。修光刃没装好或磨损快时,可能一小时就需要刃磨一次;合用(最好的效果是六块刀片修光刃一致,有两三块也可以)时,连续加工的时间可以达到五六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