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表面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1-03-11):
那位大师知道这零件表面涂的一层什么物质?
这是一个门手柄,是铁的

下面这张是零件表面细节

网友:
桔皮漆

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百度了一下看着有点那效果,多谢了啊

网友:
晕,刚回复帖子就莫名其妙的飞了
是油漆,只是在油漆的烘干阶段采取了特殊的措施。具体的措施不详
本身应该是一种应用油漆不当的结果,但规范化后视觉效果良好。改进工艺后克服其固有的缺点,成了一种美化效果。

参考链接http://home.focus.cn/msgview/1731/79593066.html

有的大挂锁经常采用这样的表面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见笑了啊。按照你的提示“挂锁漆”我查了查,这是一种美术漆——皱纹漆,能形成皱纹的漆。由桐油、树脂、催干剂和溶剂等制成。漆膜在烘干时产生均匀皱纹。根据漆的粘度,有粗花纹、中花纹、细花纹三种类型。粘度越高,花纹越粗。不反光。主要用于涂饰打字机、仪器、文具、仪表、闹钟和五金用具等。
多谢你的帮助!

网友:
很高兴能帮助你,互助能涨人品,涨见识。
皱纹漆的基本概念

  什么是裂纹漆,裂纹漆不同于硝酸纤维素漆的地方是漆内颜料所站的比例特多,并采用挥发快的低沸点溶剂,硝酸纤维素和增韧剂的用量少到仅能使用颜料润湿和研磨。因此在成膜时膜层韧性级小,在内部的收缩作用下,漆膜就形成宽大的龟裂纹,和泥浆在干燥后裂开的情形一样。

  皱纹漆属于油基性漆,它能形成有规则的丰满皱纹,涂于黑色金属表面,同时尚能将粗糙的物面隐蔽,他也是属于美术漆的一种。

形成皱纹的原因

   利用聚合不完全的桐油在干结成膜的过程中,并在桐油漆料或醇酸液中,配合一些环烷酸锰干燥剂,促使漆料表面很快干结成膜,内层封闭,这样,内层在不同速度下氧化干燥,外层结膜面积增加,里层未干,促使表面上多出来的面积向上隆起,这样漆膜就起皱了。

   因体质颜料的种类和数量不同,起皱的花纹大小不同,一般颜料多的花纹较细,颜料少的花纹较粗,皱纹漆料依炼制稠度和汗钴量的不同分为粗、中、细纹三类,色别有黑、绿、白、红、灰、黄、蓝七种。

皱纹漆的施工步骤

   底层的处理,选择物理或化学处理妥善后,用铁红醇酸底漆添加15~20%的甲苯稀释至喷涂粘度,搅拌均匀过滤好喷上一层底漆,待自然干燥后,在预热的烘箱中以60℃烘烤1h,或80℃烘烤0.5h

   喷涂皱纹漆,出烘箱后趁热喷上一层适宜粘度并过滤好的某色皱纹漆,这样皱纹漆内溶剂挥发快,皱纹呈现均匀,使用量控制在100~140,在喷涂时必须注意均匀,喷得太厚会流坠,喷的太薄难起皱。

 起皱阶段,将皱纹漆喷好工件后必须间隔10min,放入烤箱中进行烘烤,以80℃烘烤30min,再将涂件退出烘箱,待冷却后检查皱纹。

检查皱纹,如过发现皱纹局部有缺陷,用适合大小的油画笔咱在原来同等粘度的皱纹漆,按喷涂厚度的皱纹漆,补上皱纹漆后,第二次进入烘箱进行烘烤。

最后烘烤,第二次烘烤皱纹漆的目的是增加漆膜硬度,使内层彻底干燥,烘烤温度如深色的用100℃±5℃,浅色用90℃±5℃。烘烤时间约2~3h,白色的温度低,是时间长,但不超过4h

操作步骤,把以上物料在使用前充分混合,喷涂时应均匀细致,在喷涂时涂膜应稍厚一些,在固化时当溶剂大部分挥发,应立即放入烘箱中在60~80℃内,烘烤10~20min。使其表面形成皱纹,在再100~150加热固化。

性能,由于加热固化,涂膜强度较高,涂膜具有耐老化性,可以遮盖底材凹凸不平的缺陷,具有防止滑动的效果,涂膜容易沾污,表面缺少光泽。

网友:
挺不错的啊  有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这位大侠,讲得真详细,学习了!

网友:
有意思,呵呵。学到不少东西咯。要讨论,支持。。。

网友:
呵呵,很有意思的帖子

网友:
又学新东西了,这样的帖子越多越好,大家的知识面都得到扩展。

网友(2011-04-13):
我们喷漆用的是亮光漆。

网友:
很好,学习了,一起进步,积累经验

网友(2013-09-18):
同学习了,很好的帖子

网友:
不错的,多学习了东西。第一次了解

网友(2015-12-03):
不知道呀,学习了

网友:
果然是个好东西

网友:
皱纹漆,对我来说一个新事物

网友:
挺好看的

网友(2016-11-30):
应该是皱纹漆

网友(2017-11-03):
学到不少东西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