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缸怎么分析进出油孔《新手》

楼主(2011-03-11):
液压油缸怎么分析进出油孔  液压油缸有2个 接口 那个是进油 那个是回油啊
  是不是 可以随便接 ?请师傅们赐教 !

网友:
如果是普通油缸,没有特殊要求的,可以随便接,如果是有特殊要求的,比如高低压油路之分的,一般会在液压原理图上标示出来,安装规定的油路连接即可

网友:
不知是什么油缸 ,不好说怎么接 。一般有液压原理图,可以根据液压原理图接啊

网友(2011-06-17):
其实都是进油都是回油,无杆腔是为A腔,有杆腔为B腔。

网友:
我觉得要么按原理图-装配图接,要么根据他实际要实现的动作来接。一般油缸,肯定无杆腔有杆腔很好判断。

网友:
对于大多数油缸来数,既是进油又是回油,但是AB腔还是要分的,因为关系到换向阀的接法,像液控单向阀,平衡阀什么的有时也不能接接错口,具体得看油缸的用途了,什么中位浮动,静止保压了,每种都有特定的接法。

网友:
看好你的缸体是否带有缓冲装置,如果是单向缓冲就不能接反,要按照图纸上的来。
普通缸没有要求可以随便接。(但是还要考虑到你的运动状态和传递需求接反了力的大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