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卡盘问题,请教

楼主(2011-03-11):
今天上班遇到问题了,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高手帮忙呀!
我做的是大齿轮坯,今天卡盘在程序运行时自己就开了,然后又自己合上了,今天就这样已经废了3个了!
昨天晚上就发现那卡盘撑毛坯的时候就特别的慢,我以为电磁阀坏了,想着换个就好了,但是今天换了个还是那个样子,每起到什么用!
前天我们换了个螺杆空压机,气压很但,但是气里面的水也很多,
会不会是因为水今到电磁阀里了,造成的瞬间短路造成的,?
各位帮帮忙?

网友:
呵呵,首先你要看反馈信号对不对,然后要注意你的气水分离,还有油气润滑有没有润滑油了,即使有,还要看是不是真正的出油。问题不是很严重,需要仔细检查

网友:
没有气水分离器吗

网友:
气密不好?漏气了?高速转动的时候离心力大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还是液压的可靠

网友:
压力不够吧,检查下气压,哎卡盘的这个东西还是液压比较保险,最起码漏有了不要漏得太厉害还是会有很大的压力的

网友:
我老板自己改的,效果也可以,就是换夹头的时候老是拆来拆去的,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产品直径250,那么大的夹头我还真的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