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切刀怎么加工成本比较低?2000片

楼主(2011-03-11):
零件外形65*65*2.8,反面刀口部带10度的斜度,反面斜度面长14左右。12条切槽长35,夹角角度为135度深2毫米,口部宽4.8左右,精度要求不高,热处理HRC45,切槽可以在热处理前加工出来。看看有什么方法适合批量加工的工艺?

网友:
制作类似螺纹梳刀的刀具 用刨床加工

网友:
2266998  剃头推子?还是其它剃毛工具?  发表于 昨天 22: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侠,两者的加工有何不同?

网友:
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例,关注!学习!期待高手!

网友:
锻压再上磨床或铣床。。。。。。。

网友:
用铸锻出来后在加工表面应该很快

网友:
我们公司做此类切刀
因为批量小
一般都是线切割的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用单片铣刀组合或做成型刀用铣床径向加工,又快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