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调整减速机齿轮的接触精度

楼主(2011-03-12):
我厂有台ZD70减速机,制造厂出厂已经检验过,齿轮的接触精度齿宽齿高满足规范要求,可到现场安装时,用红丹粉查找发现齿宽接触才有2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轴承是滚动轴承,不可调,请各位大大告诉我怎么调整能达到规定的接触要求呢。谢谢!

网友:
第一你的轴承是哪一种型号的。
第二减速机的结构以及哪些齿轮啮合不好。
齿轮齿宽方向啮合不好有可能
1两轴线不平行。
2两轴线交错。
个人感觉你的情况很有可能是1.轴承是圆锥滚子轴承吗?可能该轴承间隙未调好。再压一次铅。调好间隙。或者轴承外缘有杂质抬高了。

网友:
我厂供给一个公司的货.特制的..有1/3不行.也是轴的原因...

楼主:
呵呵 大家考虑有些偏 我主要是知道一位搞安装的老师傅 正好调整时我不在现场 等我回来后 他把齿轮接触调到规定的范围内 ,我还用红丹粉检查了一哈 , 没问题, 问现场的同志说减速机壳里边什么也没动 就给调好了 我问他 他说这是绝招 不说 所以才来这里问问他是如何调好的。 (不是轴承 齿轮 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