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内圆切槽刀问题

楼主(2011-03-12):
自己磨的 内圆切槽刀 在内圆切槽时,因为刀放不不正,一刀以上时槽底是个斜面的,错10丝左右, 我现在对刀保证刀正就要搞好长时间,有没有快速的方法使我的刀具装夹的不歪阿,我现在靠眼来看,工件对刀,来保证刀不装歪...但是这样要在工件上轻轻划一下.....郁闷

网友A:
你内圆的槽干什么用的,有那么高精度吗,你怎么知道差十十丝啊,用工具磨磨刀,保证刀刃平直,上刀用样板

网友B:
刀具正不正,刃口以导轨作参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内圆的槽干什么用的,有那么高精度吗,你怎么知道差十十丝啊,用工具磨磨刀,保证刀刃平直,上刀用样板

工艺要求这么高,最多能偏5丝...........当然是用量具量出来...内规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具正不正,刃口以导轨作参照。。。。

现在也用导轨做参照,经验不行,要看半天.

网友:
用百分表拉一下刀刃

网友:
百分表打一下就知道有没有误差了

网友:
好好的打一下表吧……

网友:
用自己的肉眼,把刀口和导轨对平行,会比较方便一点。如果你用成型刀的,用刀杆对导轨平行就更好对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