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0闭式双点压力机出问题,求助

楼主(2011-03-12):
各位大师,我一名液压员工但是喜欢碰碰机械这东西。现在在公司和师傅独自操作630吨闭式双点压力机,现出现问题。润滑参数都达到了设定值,但润滑正常灯不亮。因此主电机开不了。不是等初了和线路问题。求其他解答。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润滑系统油路堵塞。造成润滑检测没有得到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那东西怎么去检查呢?我们这的机修也太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润滑参数都达到设定值,证明实际润滑是有的,只是信号灯没有指示而已,从安全考虑可以使用,但是主电机与润滑条件有连锁,所以开不了。我没看到你润滑指示灯是什么,我猜可能是润滑油路上的流量计,我修过几个润滑油路上的流量计,实际有流量信号没送出,可能是感应器没感应到转子的转动,拆下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有没有坏,没坏的话把传感器清洁干净即可。坏了就换,问题不大。如果你大胆的话,可以把润滑信号短接。让主电机手到润滑信号就能开了,呵呵,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呵呵,有兴趣你可以把照片传上来看看,呵呵

网友:
其实也可以把进油的管路全部关闭然后一个一个的打开检查回油有没有。就可以可靠的判断系统油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我也对这机器了解不全面,操作还行。其他行也不敢,不叫没胆。开玩笑300多W的东西让我乱搞还得了哦嘿嘿。谢谢这位大哥的指导。小弟日后一定好好的专研这东西。!

网友:
4楼高见

网友:
缺油了。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是搞自动化维修的,对控制了解的多,算不上高手,呵呵

网友:
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