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钣金折弯计算

楼主(2011-03-12):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接触钣金行业的。进场的时候告诉我 1个的板厚折一道弯减一个板厚。但是我看他们的下料尺寸和成型尺寸用 这种方法却不对。不知道那里出错了。我把我们平时折弯的几个。放上来给大家看看,大家有知道的,可以教教我。再次谢谢了!~~~~
我想问的是下料的尺寸是多少。我们这的师傅有下料尺寸,他们算的是420,我是怎么都算不一样额- -。有知道的可以说说吗

网友:
你算了多少
。。。。。。。。。。。。。

网友:
你是怎样计算它的展开尺寸?

网友:
楼主所表述的问题本身就有毛病,你所标注的尺寸是否是包含了板厚的尺寸呢?是每个尺寸都包含板厚还是个别尺寸包含,如果都不包含,那就直接将你的折弯尺寸相加即可,如果包含那就包含几个板厚就减掉几个即可。

网友:
找了下相关资料学习了下:
如果你标注的都是折弯外尺寸的话
12.5+24.5+100+250+12.5+24.5-5K                          k是床子折弯系数

网友:
你不告诉我料厚,我怎么能够计算出展开尺寸

网友:
有人公布正确答案吗?

网友:
(12.5+24.5)*2+100+250-10+0.2*5=415   一道弯减两个料厚加0.2折弯系数(T1.0)   上模折弯R0.2 下模V8

网友:
0.5  叠加1.5.。。。。。。。。。。。。。。。。。

网友:
从你的图来看,可能你表示的尺寸是外形尺寸,因此,算来不对,应从弯曲板的中径计算尺寸;出来的外形,就和你现在表示的尺寸一样。所以,你的老师傅为:420。正确的为;419。长1mm,在钣金来说弯几个90度中,可不计。

网友(2011-04-11):
折弯就怕算料了,我这都是把料长出来,折弯后再裁剪,当然我这活都是单间不同样的,而且要求不太高。

楼主:
大家好。我看到大家的回复。再次很感谢大家。虽然我现在还是不知道到底是多少。但是我知道有很多热心的朋友在关注。谢谢你们!!!另外。这个是1.0的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应该就是你说的这样~

网友(2011-08-08):
下载一个专门计算钣金辅助软件好一点

网友:
                                                    5V就行 8V 大了

网友:
我们是这里是不锈钢折弯,每次1.0的板折一道弯我就要减去1.95,不同的折弯可能也不一样吧

网友:
1个厚的板,展开后尺寸是414

网友:
这个做钣金的应该有个扣除系数表吧  内部都有的

网友:
楼主表述的不够详细:图中标注的是内尺寸还是外尺寸?折弯内圆角是多少?这些都要用到。你会用用solidworks的话,直接画一个设定折弯系数、折弯内圆角直接展开就行了

网友:
图不清,厚度不知,看不懂

网友:
貌似这个数据没给全?!!!

网友(2011-09-20):
12.5,24.5都指的是哪里包括板子的厚度吗?(12.5+24.5)*2+100+250-5k k指的是折弯系数,1mm的1.75, 1.5mm的2.6, 2mm的3.5, 2 .5mm的4.4, 3mm的5.3, 4mm的7不知道你的是几的板材!我猜你说的420应该是0.5mm的板材0.875.

网友:
我以前是在CAD里画好图,算内尺寸就行了,不知道这样标准不

网友:
大家好啊! 有经验丰富的钣金工程师可以推荐的吗?  现有美资500强招聘钣金工程师, 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熟悉proe 英语很棒,待遇丰厚。有意向的可以联系我,发送信息或者是简历到我的邮箱ann_he@uniland.net.cn  或者是MSN 上聊:ann_he@ms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