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辊卷圆机求助

楼主(2011-03-12):
最近接到一个项目要把钢板卷成钢管再焊接,钢板卷成钢管有三辊卷圆和二辊卷圆,二辊卷圆的原理不是很清楚,有朋友能解答下吗

楼主:
现只知道二辊成型上辊是钢辊,下辊是聚胺脂弹性辊,但不知道卷出来的钢管直径与钢辊直径、弹性辊直径有什么样的关系

网友:
没有见过。感觉应该是两个棍子直径不一样大。或者两辊硬度不一样。这样板子两面变形不一样。就向一侧变形。

网友:
4楼说对一半,钢辊是圆锥形的

网友:
见过上辊是包聚氨酯的,下滚是钢的,且下辊有个套辊,生产不同规格的产品的时候套辊可更换。其它的期待专业高手回答

网友:
二辊机是由两根辊组成的,不同于三辊机的是:三辊机的三根辊都是刚性辊,由金属制成。二辊机只有一根刚性辊,而另一根是柔性辊,由橡胶制成。在工作的时候,伺服电机带动柔性辊压向刚性辊,由柔性辊的变形使材料产生形变成为合格的形状。由于采取了柔性辊,二辊机对板材的表面是没有任何磨损的,非常适用于不锈钢材料。

网友:
求助二辊和三辊打卷机图纸

网友(2018-01-22):
这个网上有许多简图,我这与一个,可能复杂一点,是连续多棍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