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爪停止器

楼主(2011-03-12):
      设计方案:棘爪停止器用在卷扬机上起保护作用的装置,设计吨位为3.2t,卷筒外径720毫米;棘爪选45钢,表面淬火;销轴选30大,材料45钢)。查阅相关设计标准后,未能深刻理解。按个人设计,其示意图见图片,有几个问题向各位坛友求解。1、根据我提供的情况,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个方案可行不。2、从材料选择,结构方式,受力分析上给以建议。

网友:
你的棘爪摆杆看起来没有位置死点,怎么进行限位啊,麻烦把图贴全了再说。

楼主:
呵呵这个不是主要问题哈,主要是棘爪和销轴的受力问题,以及材料选择。其他的可以自己想其方式方法都可以实现哈!

网友:
没用过这个结构   但死点可以加上去的

网友:
我也没用过这个结构!!!

网友:
材料上不太懂,学习一下!!!!!!!!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应该说藏

网友:
非常不错的资料,我收藏了谢谢

网友:
很好,这个设计用得比较广,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
我也没用过这个结构

网友:
你可以参考机械设计手册上的那个呀,

网友:
我们这样做过你看看,材料45#的

网友:
这个结构有点复杂了,推杆去掉也可以的

网友:
如果换个角度靠棘爪自重可能好些

网友:
不太懂了,学的知识忘光了,要学习一下,感谢楼主!

网友:
结构有点弱,没细算,也许新的时候可以止回,但是撑牙最好做强点。回位机构过于复杂,会失效的点太多,可能不稳定。

网友:
跟16楼说的一样,棘爪放在上面有可能更好,如果在下面是不是会有脱落的危险?

网友:
还可以,但要考虑棘爪的厚度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啊!!!!!!!!!!

网友:
材料选择是难点,影响性能,制造难度,还有成本.

网友(2011-04-28):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
进行受力分析,看在哪个压力角下构件受力最小,确定最优的压力角。

网友:
这个貌似有刚性冲击啊,怎么解决啊

网友:
  路过 坐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