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氮化处理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1-03-12):
各位高人我想请教下氮化处理方面的一些问题。

我公司是做高温高压阀门的。该阀门阀芯为圆柱形外径在76左右,材料为2Cr13调质。由于开启和关闭时候要承受25Mpa的压差200度左右温度水的冲击。所以密封面都是堆焊硬质合金的。厚度在3mm左右。但是为了节约成本没有整体堆焊,只有头部堆焊,其余部分使用氮化处理。工艺要求为堆焊层厚度要求0.4mm~0.5mm,氮化后进行精磨单面磨去0.1mm。

请教:

1.该工艺是否合理?
2.氮化层厚度是否可以达到,如何测量?
3.氮化后硬度可以达到多高?

实际中氮化后硬度很低,用锉刀一锉就出现痕迹。。。和堆焊的地方手感不能比啊。大家讨论很久一直没解决,望大家出手相助!

网友:
氮化后的硬度一般在HV900以上,要达到0.5mm的氮化层时间比较长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考虑用离子氮化。氮化层厚度一般在测试硬度的时候可以一起测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材料可以达到这个硬度?900是不是太高了,不知道为什么进来的货硬度很低,你想锉刀都能搞出痕迹

网友:
2Cr13经过560度氮化后硬度一般在 1000HV左右,一般不要超过590度,在580度氮化850HV~900HV左右了。

网友:
据我所知,2Cr13为马氏体不锈钢,热处理工艺1 050 clC淬火后的2Cr13钢若仅用200~250 oC消除应力退火,其组织没有明显改变,对耐蚀性最为有利;若提高回火温度,在550 oC左右回火后冲击韧性明显降低,回火脆性断口呈沿晶形貌,所以2Cr13钢高温回火温度为660~770℃。氮化温度不宜太高.350℃低温离子渗氮层由8一Fe.氮化是氨分解过程和氮离子参入的过程.氨气在低温就能分解,温度太高则会对氮离子的浓度有影响,从而影响参氮层的厚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硬度和厚度不够是不是可能是氮化时间短或者保温时间短的原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氮化硬度低有可能是渗氮时间短的原因,另外还要考虑的就是和氮化前的硬度也有关系
如果氮化前温度太低的话,渗氮后的硬度也上不去
在测量渗氮硬度的时候最好用维氏硬度计而不要用洛氏硬度计,因为洛氏硬度计容易把渗氮层破坏
测出来的硬度值就比实际的要低

网友:
学习到不少知识,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