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半透膜材料?

楼主(2011-03-12):
我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半透膜材料,很薄的,水可以从一边漏至另一边,但不能从另一边漏至这一边?

网友:
种类很多的,比如海德能系列就可以,你找点资料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你这个好像不是半透膜,这个没法做吧?半透膜靠上面的孔径大小控制物质进出,能通过的就一定能通过,没有能进不能出的吧?

楼主:
是不是半透膜,想请教有没有这种材料:材料的结构中有类似单项活瓣膜,使物质能从一方渗透到令一方,但不能从另一方向回渗透?

网友:
没有不回渗的,只是过去的比回来的多,总体来看向一边透过,但是必须要有渗透压存在,也就是两边的溶液要有浓度差,而水的运动和水势有关,而与半透膜无关,你把半透膜看成筛子就多了,只是上面的孔要小很多,水可以自由进出,其他大的物质不能通过,玻璃纸就是半透膜,去找找看

网友:
楼上说的是反渗透膜,其实还有纳滤,超滤等等,用在水处理行业,目前工业用的品牌国外的有陶氏、海德能、东丽,国内的时代沃顿。' E; F( Z( h# M
不知道楼主干什么用的,描述的貌似不是要这种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