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工艺分析,不知如何选取刀具和机床类型

楼主(2011-03-12):
小弟最近在做工艺分析时,感觉难度很大,请教各位该如何做才好。具体如下:
加工一个146mmx152mmx331mm长方体毛坯至140mmx145mmx325mm(各个尺寸公差均定为正负0.5),公差在此都省略了。各平面间的平行度为0.02mm,垂直度为0.05mm,粗糙度为Ra1.6。请问该如何加工?选用什么机床(机床型号)、刀具(类型),如果能说明选择缘由更好,请各位给予帮助。

网友:
普通床子形位公差貌似达不到  上加工中心也得在精加工时有测头找平  或千分表找平。形位公差要求2丝 平面度应该也有要求的  不然2丝的平行度就没得意义了 。
机床:普通铣床粗加工   加工中心精加工
刀具:刀盘160的  普通刀片  加工中心的120 或80的刀盘都行  刀柄由床子决定 BT或JT的  厂家山特山高或国内的 可自选
夹具:普铣平口钳  加工中心专用夹具(应该不难)
个人意见 仅供参考 不足之处 共同学习

网友:
卧式加工中心或卧式镗铣床同时加工两平行面(有回转工作台、B轴)刀具采用160直径的盘铣刀,精铣采用带修光刃的面铣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考虑加工中心,成本太高,想通过普通机床进行加工。仁兄,能不能具体说说啊,盘铣刀和端面铣刀哪个更好些?刀具的材料采用什么的,我的那个工件的材料是20CrMnTi的,不知该如何选择?请指教

网友:
刨床或铣床出六面,上平磨,磨出基准面。台钳上平磨,夹上工件,利用杠杆百分表,拉垂直度、找平。磨出其他面。

网友:
刨床或铣床粗加工,然后上平磨,平行度由机床控制,垂直度由百分表找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朋友,感觉你分析很有道理,但是不知你选择的依据是什么,能不能具体说说,我认为工艺分析不应该这么简单吧?比如说:铣床用的是卧式铣床还是立式铣床?型号及性能参数是什么?刀具是整体式的还是镶嵌式的?刀具的材料又是什么?为什么这么选择?在粗铣和精铣时刀具的选择是一样的吗?能否就这些方面给予详细说明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补充说明:工件的材料是20CrMnTi的

网友:
工艺分析好想就是查表。就是借经验来做。真要是问为什么,科研室的研究员能告诉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只说了加工工艺中工装一个方面,其他的也应该一起发上来啊,比如加工余量、工艺参数的选择等。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硬度不高  布什200左右  普通刀具/刀片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工件很简单没有什么可分析的  又不是做失效分析。粗加工互为基准   盘铣刀/刀片  材料硬度不高 普通刀片即可 。给精加工或磨床(如果用的话)留一定的量就行了  粗加工每个面走两道  一为去量 二为保证后续加工(磨床)的行为公差  当然了后续加工是数控床子的话 铣床每个面各一刀 单边留1.5(此量选取与操作者操作技能有关)左右的量  再到数控床子走两刀  第一道去量 第二道保证形位公差和粗糙度

网友:
刀具的选择与工件材料有关 刀柄/刀盘与工件结构 床子有关  刀片与材料 切削速度有关  切削参数与人 机 料 法 及夹具刚性有关  工艺路线与形位公差 粗糙度 尺寸公差有关  夹具设计与图纸形位公差 工件结构等有关  测量系统与尺寸精度 形位公差有关  机床不是你买的 现有条件自己选吧

网友:
楼主提的问题学习中,谢谢分享。

网友:
利用立铣进行粗加工后,可以考虑上磨床后进行精加工。磨床用双面磨

网友:
在普通铣床上粗铣,然后在平面磨上进行磨削就可以啦

网友:
逐渐学习中,
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