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车的时候发现外径中间有一部分不直,车不出了

楼主(2011-03-12):
有一个进料筒,精车的时候发现外径中间有一部分不直,车不出了,怎么调整才能车出

网友:
沙发,上个图吧

网友:
用中心架架在中间啊!真笨

网友(点评):
精车时余量小借料时不能架在中间,东海大侠说得对,架在四分之一处或打表检查平均分配余量。

网友:
发现外径中间有一部分不直就应该先校直再加工。

网友:
是不是成纺锤形了??

网友:
以两头向里各1/4处为基准加工。

网友:
先校直再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内孔都绞好,你怎么校正啊 ,外径250,内孔100.长度一米多

网友:
烧焊,加大直径,再车圆就OK

网友:
如果是单件可以调整尾座进行借料。如果数量较大就要校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单件,具体办法说说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余量小?多大余量?假如料弯多的话,中心架也不太好用的,最好上个图看看

网友:
你可能车的薄壁管件,遇上你刀子是手磨的,还有你精车余量过少所至。

网友:
焊吧.焊了再车 0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