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螺栓螺母是什么规格的

楼主(2011-03-13):
有份英制尺寸表示的图纸上写着
1/4-20* .875 S.S. HEX HEAD CAP SCREW
1/4 FLAT S.S. WASHEP
1/4-20 S.S. HEX NYLON INSERT LOCK NUT
这三个的规格应该是多少?
哪位朋友可以解答下。谢谢

网友A:
1/4英寸 每寸20牙 .875 S.S. 是不是指精度不太了解 后面的英文是六角头螺栓
第二个是平垫
尼龙锁紧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英寸 每寸20牙 .875 S.S. 是不是指精度不太了解 后面的英文是六角头螺栓
第二个是平垫
尼龙锁紧螺母

谢谢阁下的回答。谢谢

网友(2011-11-14):
0.875应该是长度吧,公制的话就是0.875*25.4吧/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