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能否用电火花的方法加工

楼主(2011-03-13):
       紫铜能否用电火花加工,如果可以改用什么材料做电极?

网友:
在印象中好象导体都可以这么加工的吧

网友:
可以现做一个试样阿,割一小块打电火花,如果紫铜杂质少可以的

网友(2011-05-11):
可以的,用钼丝就行了,切割是尽量用新的乳化液,采用40μs以上的脉宽。

网友:
我听人家说,铜跟铝都不好加工

网友:
凡是导体都可以用电火花加工,紫铜当然能,我以前用钼丝加工过紫铜字母,用于电火花刻字。

网友:
当然可以    我以前加工过

网友:
可以的,我以前试过,用紫铜做电极就可以,就是慢啊,不好弄

网友(2012-02-28):
当然可以了,只要导电的材料都可以使用线切割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