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种能与人完成简单对话的智能机器

楼主(2011-03-13):
本人想做一种能与人完成简单对话的智能机器,暂起名叫“乐话机”。。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特别简单,看你要花多少银子了,银子多,直接买一个语言模块,这东西分好多层逻辑层,复杂的要比较大的存储量,其它没有什么了,
你说一句,它去找对应的逻辑,假如数据库够大,就可以很完整回答你,数据库不够,就说的不流畅,甚至就不理你了,
北京有几十家玩这个的,有些是对大型呼叫中心服务的,看一看都觉得有趣,以前英特尔下面有一个分支玩这个的,俺还见过那个家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谢啦,长见识了。。。

网友:
IBM超级计算机在智力问答比赛中击败人类(图文)
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50477

“我个人表示,欢迎我们的新老大,电脑们” 同台竞争的天才选手Ken Jennings心服口服地在题板上写下了这句话,当沃森在“Jeopardy!”智力问答节目的决赛中顺利拿下最后一问,以$77147的绝对优势彻底打败了他和他的同伴Brad Rutter后。沃森的两位人类对手各有自己的辉煌历史,Ken因连续赢得最多场比赛(74)成为传奇人物,而Brad则是“Jeopardy!”节目历史上赢钱最多的选手。
  最后一场比赛很完整,分为三轮——Jeopardy!,Double Jeopardy!,Final Jeopardy!。“Final Jeopardy!”的题目类别为:19世纪的小说家(19th Century Novelist)。沃森在最后一问中仍赌上了个不同寻常的数字——$17,973,题目线索为:
William Wilkinson’s “An Account of the Principalities of Wallachia and Moldavia” inspired this author’s most famous novel.
这位作者最出名的小说是受威廉威尔金森的著作《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公国的一份记述》启发而创作的。
  正确答案为“Bram Stoker”。其实两位天才选手也答对了,但当比赛尘埃落定的时候,他们已经和沃森相距太远。
  决赛中三位选手的分数分别是:Watson $41413,Ken $19200,Brad $11200。与前两日的比赛得分累加后得到最终成绩为:Watson $77147,Ken $24000,Brad $21600。
  最后IBM赢得这一百万美元的奖金,并将钱捐献给了两个幸运的慈善机构——World Vision和World Community Gr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