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压铸工件 有脱模斜度 台钳夹的不结实 怎么办?

楼主(2011-03-13):
如图 工件两边都有斜度   大概 高度 60mm
台钳 夹住后  实际 只有钳口上端两条边线夹住
使劲往上拉得话 工件边上的材料 都被刮下来
而且 工件表面 喷塑 这样佳肯定 有些影响
由于放CNC加工 铣销  工件必须 安全夹紧
大家说说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要增大夹持力  也要保护工件表面
先 谢谢啦

网友:
“CNC加工 铣销”,哪面是待加工面?请标注。
铝压铸件在设计时,应当安排有工艺搭子,以便装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铣削 上端 是一圈  法兰
由于 两边脱模  很难做 搭子
而且 还有种工件  是配合这个工件的  盖子
边缘厚度 大概16毫米  长宽有 340*230 mm  340*290 mm  340*240 mm  340*405mm  340*550 mm
相当 于一个  平板  也是 铣削 法兰平面
都还不知道  怎么装夹呢

网友:
在钳口上固定两块厚度20的硬橡胶,吃刀小点

网友:
有种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意味。等待高手解决。

楼主:
如图两种工件
盖子 夹起来 感觉 更难..

楼主:
如果 放在第四轴的 机器上做 两面 加工
倒过来加工背面时  如果只是用台钳  貌似 很可能被刀具 顶下来.....

网友:
做夹具,夹法兰。如果法兰侧有斜度,则应先加工法兰侧夹持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除了加工面  其他处全部喷塑......
所以  我们都是 全部喷塑 然后 只加工这个平面

网友: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利用法兰上的那些孔组,先不要把孔加工到图纸尺寸,而是攻成小一号的螺孔。夹具就是块平板,板上钻出相应的位置的孔组,然后用内六角螺钉,从下面穿上来,把工件固定到平板上,平板再用压板压在工作台上。铣好平面之后,再把孔组钻加工到图纸尺寸。此法同时适用于底和盖二种工件。
需要注意的:拧紧内六角螺钉的力矩要适当,防止工件变形,在平板和工件间可以适当衬垫,既为了保护喷塑层,也为了可以调整平面加工余量均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    极其烦琐.....

网友:
俺是怕你看不明白,特地讲得详细了些。
我这里也遇到过先喷塑后加工的铝压铸件,就是用类似方法解决的。
要不你改工艺,先加工,后喷塑。

网友:
从上端面压紧左边加工右面,再从上端面压紧右边加工左面,可行吗?

网友:
    不是一句话说的清的~很麻烦!

网友:
是不是漏了一个问题???
干嘛非要数控上加工法兰面呢,在车床上一夹一顶不就保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就是 上车床 车的
不过 还有很多  钻孔 攻丝
上 加工中心  不就是为了    改进工艺吗   一次全部搞定

网友:
省不省事是一回事,现实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
批量件的话,用钻模普通做的成本怎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品种 十几种  数量 每样一个月  多的1000 , 少的 一年才几百
而且孔在  多个面。。。。  多轴 夹具都要搞死人 除非专机

网友:
能真空吸住么?  或者用某种胶水粘上几个
凸耳(搭子),干完活用火一烧就下来了。

网友:
怎么不先加工在喷塑,那样可以先手打磨出加工定位的面来啊

网友:
个人建议:
钳口特制,自适应钳口,
简单的说就是在钳口和钳体之间用一根铰链轴连接,钳口可以转动,自动贴合起模斜度。

网友:
这种应该是打压板的!如果是加工面的话建议用车床车!不要用铣床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