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加工

楼主(2011-03-13):
请问各位3毫米正四丝深两毫米的键槽在普通铣床上加工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材料是45钢调质

网友:
一般只能用键槽铣刀加工了

网友: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先用60度倒角刀去掉点余量,再用3MM铣刀铣。3MM铣刀很容易断的。

网友:
看师傅的,好的师傅你的东西太简单了,笨点的,做一百个一百个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