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学习过程中的一些“矛盾”心得

楼主(2011-03-13):
液压学习过程中的一些“矛盾”心得
学习液压有一段时间了,从了解一些基础知识、元件结构、基本回路开始,到现在也有很长时间。学习中,收获了很多,也发现了很多问题(或者叫做“矛盾“)。简单总结如下:
1)

液压系统中考虑流量和压力是一对矛盾。
在液压系统中,有一些基本的元件,流量元件,压力元件,或者换向元件等。比如压力元件中的溢流阀,就是使多余流量溢回油箱,从而保证溢流阀进口压力恒定。(这个过程,就是靠减小系统流量来实现压力恒定的过程)。还有一个例子,定值减压阀,出口压力可以由减压阀的调压弹簧调节,而出口的流量呐?
2)

实际液压系统和理想液压系统的矛盾。
如下图的进油节流调速回路:
理想中:
泵的流量输出为Q定量泵的输出流量Q=排量*转速,节流阀的过流量为Q1节流阀的过油量Q1与节流口形状、节流口过流面积、前后压差,有关系。
根据系统的流量连续性方程,Q应该是等于Q1
但在实际中:考虑系统的发热损失,输出的流量Q会比Q1大一些。
3)

液压系统控制精度和成本的矛盾。
控制精度和成本始终是一组矛盾。高精度的系统,势必要增加成本。
总之,有这些“矛盾“并不可怕,也许”矛盾“的存在,给我们出了难题。但也不得不承认,正是这些矛盾的存在,才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方向。

网友:
我也要研究研究液压了,呵呵,高手,厉害,厉害。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说得好像不太对,矛盾是相互存在的,但这个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就好比你第二个问题,首先系统有局部压力损失跟沿程压力损失,你在过节流阀的时候已经有个局部压力损失了,压力已损失,那么节流孔在前后压差下,流量就会有所变化,但是你这个系统,节流阀流量是随着负载压力变化而变化。

网友:
搞了几年管理,现在回顾一下技术问题,有不同的感受,多谢楼主的总结。

网友:
看来不能傻学,要多总结。

网友:
不错不错,学到东西了

网友:
刚开始研究液压系统,以后多学学

网友:
以前搞过一小段时间液压(毕业设计),工作中也涉及到了一点(安装),后来换了份工作,虽然很喜欢机械和液压,可工作中并不涉及,无奈啊!

网友:
看来光肯书不行啊,学了两年感觉还总结不出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说的有道理!我举这些例子,只是希望我们在学习液压过程中,遇到困惑,要再仔细深入的分析一下,也许我们不要太轻信书本和教材........只有自己真正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些知识才真正属于我们!

网友:
回复 网友B:

1、你如果看到溢流阀的特性曲线就会发现,溢流阀在额定压力下对流量的变化不敏感,也就是说,你可以理解为,溢流阀的压力跟通过它的流量无关!另外,它并不是靠减小系统流量来实现压力恒定的。流量与压力是能量的两个组成元素,它们两者之间是毫无关联的,但在恒功率情况下,它们却是相关的。不考虑恒功率的情况下,如果你能理解“力”跟“速度”之间是毫无关系的,你就能理解流量和压力是毫无关系的。那么“力”跟什么有关系呢?跟“加速度”。对流体来讲,“压力差”与“流速差”是相关的,亦即“压力能”与“速度能”的互转。像溢流阀,就是个将流体的压力能,转变为速度能,并最终转变为热能的元件。
2、定值减压阀,凡是减压阀,都必定有外泄,减掉的压力,就等于外泄流体的发热量,这是其一;出口流量,若不考虑外泄的那点流体,则可认为出口流量跟进口流量是一样的,这是其二;若要控制其出口流量,则在阀后串联一个定值节流阀即调速阀即可,这是其三。这里有一点,节流阀都不可能单独工作,它必定要跟溢流阀配合才能起到节流作用,实际节流阀的更确切的名称应该叫“憋流阀”,它把流量都给憋到溢流阀那儿去了,上面说过,溢流阀的压力对流量变化不敏感,来者不拒,你来多来少我压力不变,你看二者配合的多好;若无溢流阀配合,一根封闭的管子中间装个节流阀,阀后流量跟阀前流量是一样的,因为流体没地儿可去,憋不走。说到这儿,就说到流体连续性方程了,这个方程说的就是刚才这个情况,封闭管道。如果加上溢流阀了,那么泵出的流体就兵分两路,一路节流阀,一路溢流阀,加起来还是等于泵的流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O(∩_∩)O~
溢流阀的压力跟通过它的流量无关!这可以理解,溢流阀的压力和调压弹簧有关系,当溢流阀入口的压力小于溢流压力时,溢流阀也并不打开,当大于溢流压力时,溢流阀才打开!溢流阀并不是靠减小流量来实现压力恒定的(也许不可以说溢流阀是靠减小流量来实现压力恒定,这种说法可能有歧义),这一点我还是有点疑问,上面这个溢流阀,当溢流阀入口的压力大于溢流压力时,溢流阀打开,这时,其实系统中的一部分流量也会经过溢流阀流回油箱。这个过程,实现了压力的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

节流阀都不可能单独工作,它必定要跟溢流阀配合才能起到节流作用,实际节流阀的更确切的名称应该叫“憋流阀”  这个比喻很形象。谢谢提醒!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关啃书也不行 实践出在真知

网友:
很钦佩HUAHUA22还厚各位朋友,呵呵,向你们多学习些

网友:
“无能”大哥,这样称呼你,显得不尊敬你,可是谁叫你弄了这么个名字,呵呵,你的讲解很深刻生动,谢谢了,透彻的很

网友:
回复 Michael.MG 的帖子 : d. ^0 `; B n) K& \$ i0 k M

液压学者;兆亿专利费等你创造,在全球提出节能创新口号时;为各位专家和爱好者提出设计方案;1利用液压技术能是连续往返运动来驱动{汽车及机械设备等}。2无需电机加压泵,只能液压马达预先启动轮盘。3马达启动轮盘旋转后利用轮盘两面大凹凸{曲轴模式}使多个液压设备往复连续运动再来驱动轮盘,怎样使轮盘和液压设备之间互相驱动这就是关键问题了。这样就无需液压泵电机和发动机了。望大家广开思路,创造能源革命,机械革命,电机革命,汽车革命,驱动革命。欢迎转发。

网友:
先实现了功能,再考虑成本和优化

网友:
本人也在研究中》
学了半年了,现在有点不知所措了,突然不知道从何入手了!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1122.bmp你所学的还只是浮浅!液压可以控制从小流量到大流量,小流量有叠加阀和小规模阀,到大流量是可以直接控制插装阀,目前插装阀的流量可以控制在10000L/S,通过不同的控制盖板可以实现不同功能。和电气相比液压与其有相容性,在自动化中不都是小电流小电压控制变频器拖动电机吗(0-20MA  4-20MA 0-10V 0-5V),液压比起机械控制在某些领域实现同步精度要高,液压尤其机械无法比拟的冷启动性能和平稳性,只要传感器精度都,液压系统就能满足设计要求,自以为有所成就了吗!那我给你一份图纸你看看如何减压如何卸荷如何工作。

网友(点评):
目前插装阀的流量可以控制在10000L/S,第一次听说这个具体的数值。只知道二通插装流量大,不知道会有这么大!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和减压阀一起控制速度   也就是在压力恒定的条件下   对流量进行控制   简称调速阀

网友:
深有体会,也是感觉到有很多想不通的地方,但是随着学习的深入,有些疑问已经解决,现在都忙的快没有时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