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平面铣刀 加工

楼主(2011-03-13):
材质硅铝合金(11%硅)   铣销一圈法兰
如图 应该用直径多大的刀盘 合适   ?
硬质合金刀片 还是PCD的?(主要是听说PCD的要求工况好,我的工件有个槽,而且比壁厚较薄震动大,PCD容易坏)
怎么得走刀路径?  顺铣  逆铣 ?    每齿进给量?
最好能传授下 这么选的理由

对了 我的主轴功率 6.7/10.0KW(长期/10分钟)
最高10000转 BT30的
刀具切深1~0.5 毫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用直径50或63的刀盘都可以;
硬质合金刀片和PCD刀片在这里都可以用。
虽然是断续切削,但由于加工余量较小,所以我说PCD刀片也可以用。但我还是建议你使用大前角的硬质合金刀片。
走刀路径,没什么好说的吧,沿轮廓走一圈就行了,最好用顺铣,
走刀线速度1000~1200m/min,每齿进给0.18~0.22mm,估计了一下功率在机床承受范围内,
用PCD的话,速度可以更高。
然后看表面粗糙度是否能达到要求,适当调整一下进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下
1.参考了些资料  说是 铣削时要最好 保持 始终有刀片在吃刀,这个重要吗 ?目前的刀盘根本做不到这点

2.目前 我只有个 63个刀盘 5个齿 PCD的   最小能铣削 多宽的面比较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铣削包角 这个概念?你算一下角度就知道有没有刀片在吃刀了。

我没装画图软件,所以看不出来。
你要注意一下刀盘中心的位置,位置不一样,包角不一样的。
Dc/ae在4/3左右比较合适。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证一个合适的平均切屑厚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就是 目前的情况   角度  应该不包含 那条槽的距离吧?
不知我的 ae应该取  23  还是 29?

网友:
回复 网友A:

ae取29mm,看图还是下面一个要好些,50的刀盘要好些,刀盘右边比工件至少偏出3~5mm,
看切削时振动情况如何,加工寿命和工件表面质量。

网友:
你找把30或35直径的立铣刀,这样冲击小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50和63的铣刀盘都偏大了一点,但是30以上的整体立铣刀是很少的,如果有40的铣刀盘就最合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山高有40直径的盘铣刀  快豹系列   有硬质合金  跟 金刚石  两种刀片
就是 不知道   用4齿好 还是 5齿 好?
(金刚石刀片 8000 R/MIN  线速度才1000米 浪费了点,我做的是铝 11%硅)

网友(2011-05-20):
怎么弄啊,不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支持他的说法,,我在书上了解过此信息。

网友:
可以采用30~35的舍弃式铣刀啊,我试用过的。

网友:
推荐是  小径铣刀,密齿。

网友:
支持楼主 请问 这个铣屑包角怎嘛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认为是  整个刀盘  转动时  切削到工件 的那段圆弧(弧对应的角)
不知道 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