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床,变速操作怎么做

楼主(2011-03-13):
请问师父,这怎么操作?

网友:
那里有表的。自己可以看自己加工的零件,给多少的速度

网友:
长的手柄表示高、中、低转速。短的手柄是指高中低中具体的转速。左边的是倍增机构。主要是左旋螺纹,慢走刀大螺距螺纹用的。下面的圆挂论和右边的俩手柄,在车圆的时候是走刀。车螺纹的时候要用他们来调整不同的螺距

网友:
可以根据机床上的表,具体调整

网友:
胡乱般,感觉那个对了就是了

网友:
那个是调进给速度的,上面有个表的,那个手柄是和旁边的圆形手轮和起来用的,注意看表!

网友:
呵呵,你可以去看使用说明书啊!或者参照CA6140车床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在问变速问题,快中慢和空档是用什么字母和符号表示?

网友:
那台是沈阳的吧
上面不是都有标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