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加工这件铸件时的铣刀选用!

楼主(2011-03-13):
      最近接了一个单子(批量件),是加工汽车驾驶室后的油缸支架,毛坯是铸钢件,加工的地方也挺简单,就是我下面图片上红圈圈着的地方(高度150MM)。我现有设备是北京XA6132的铣床,我的要求是一刀加工好,所以想请教下怎么做刀具?

楼主:
本人之前没做过铣床 还请大家多多指教!(加工位主要是端面 问题就是怎样用端面铣刀的侧刃把底面也铣掉2毫米)

网友:
             期待大侠的出现。

网友:
讲究加工效率的话  用方肩铣刀

网友:
在你上传图片时须便把加工图纸附上,加上你的叙说 ,这样才能明白你的意图,为你出主意。

网友:
用大直角直角盘铣刀就可以了。我们直角盘铣刀的最大直径是160MM  看图片中的零件大面尺寸应该不超过150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铣刀多少钱一把?做这种粗糙件划算吗?我得算一下加工成本!

网友:
看刀片数是12,应是250的刀盘吧。
铸钢如有少量砂粒,通常转速120到150为宜。如台阶高超过刀片宽,其中两三块刀垫须往后退让3-5毫米。

个人以为6到8元就可以做了(我只是个工人咯哈。工价一元一件差不离)。

网友:
直角盘铣刀。。。。。。。。。。。。。。
规格型号齿数DHd适用刀片参考价位
供应查询> 发布供货>ZMA 1005100503282°4XH16暂无
供应查询> 发布供货>ZMA 1256125634082°4XH16暂无
供应查询> 发布供货>ZMA 1609160634082°4XH16暂无
供应查询> 发布供货>ZMA 20012200636082°4XH16暂无
供应查询> 发布供货>ZMA 25015250636082°4XH16暂无
供应查询> 发布供货>ZMA 3151831580(70)6082°4XH16暂无
供应查询> 发布供货>ZMA 3502035080(70)6082°4XH16暂无
供应查询> 发布供货>ZMA 4002440080(70)6082°4XH16暂无
供应查询> 发布供货>ZMA 5003050080(70)6082°4XH16暂无
加法资源网

资料提供单位>>常州新北区金日工具厂(资料上传单位永久获得此广告位)
规格型号*齿数 DHd适用刀片参考价位

加法资源网

....

特注:所填参数必须是真实有参考或有技术指导意义的关键参数值,是机械类产品有安装尺寸的,请填写安装尺寸参数,“规格型号”不得有重复,“参考价位”请填写市场零售价范围,当一次上传多个规格型号时,请点击“新增空行”增加新行,填写好后点击“提交”上传资料
类型外形图规格标识图用途特征
ZMA铣刀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有经验 从刀片数量判断刀盘直径,但是这只是普通刀盘,如果是疏齿或密齿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