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两个编程,用GSK广数980TDA 980TDB 980TG 都可以!

楼主(2011-03-13):
新手请教大大们!用广数编程!教下小弟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上面图的螺纹画得有问题,一点退刀槽也没留,怎么加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面那个呢?
上面那个就不要管它!
下面那个编程是怎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做编程的,建议你
1.编出零件的加工工艺,毛坯状态如何,如何装夹,每次装夹加工哪里,加工到什么尺寸,还要给需要的刀具编号;
2.不知道你现在的编程水平如何,就算是没学过吧,那就要从基本的G代码学起,然后找到机床的编程手册,车外圆、端面,车内孔,倒角,攻丝,一个一个的看。
3.初步完成程序,向别人请教。模拟调试没问题后再上机床调试。

网友:
这最简单的都不会编?哄谁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是螺纹吗?有标M多少吗?应该是花键才对。上擦齿机上擦出来的。 不过上擦齿机上擦也不对。下面会撞刀把?线切割也不能割。这个图是楼主自己画的?第一个零件程序不难遍写。只是装夹工艺要注意。新手要是没有师傅教你下还是放弃吧。做到这样工件的单位不好混。

网友(点评):
那螺纹不是G1/4和G3/4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哥哥你没看到那个1/4”和3/4”吗?那是英制螺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兴趣的话可以加我QQ 一起研究 一下

网友:
简单的一比。第一张图:外圆+右边端面+右边的内螺纹一次装夹一起下来。保证同心和垂直。再车一个芯棒类型外螺纹将刚才做好的内螺纹拧上加工左边的圆弧和内孔。

网友E:
内螺纹能给出M值么,英制螺纹不懂编,其他的就用简单的G1就可以了,挺简单的啊这个,新手学会一个G1就可以编了,螺纹可以采用G92高速车。

网友:
一次加工就ok、、、、、、、

网友(2011-04-15):
是英制锥螺纹.......需要查表金和计算的

网友:
G是英制管螺纹!~!~!~这个没错啊!~!~

网友:
第一个图能车么?第2个还好车,先查一下这个英制的螺纹,似乎是管螺纹。

网友:
两张图纸都是管螺纹,管线(路)上用的接头,没有什么同轴度要求的

网友:
现在很少有车管制螺纹的

网友:
难道楼主是在数控实习??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刚开始开数控~

网友:
这个普车还好做,锥管螺纹我经常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也是

楼主:
回复 网友F:

网友(2011-06-17):
回复 网友A:

这个有点像长沙开元仪器的图纸,我都做过。

网友:
这个我也不懂。
图纸上的内螺纹的加工数据是什么?
内螺纹在台阶处又要怎样处理?

网友G:
靠,普车就可以,简单的很,数控也很容易,G1/4是11.7的孔,走丝锥快.

网友:
不懂英制螺纹,不过也没多少难度!!!!

网友:
简单的一比。第一张图:外圆+右边端面+右边的内螺纹一次装夹一起下来。保证同心和垂直。再车一个芯棒类型外螺纹将刚才做好的内螺纹拧上加

网友:
/图1螺纹用G92  X--  Z--  I11
  图2    G92  X--   Z--   I14
也可以用G76  P011255  R0.1
               G76 X(终点坐标)Z(终点坐标)p(螺纹单边高度)Q(最大吃刀量)I(每英寸牙数)
其它应该不用说楼主也可以搞定吧。。。呵呵

网友:
外轮廓内轮廓都是最基本的形状很好编,至于螺纹看看有没有这么大的丝锥,没有得话就车了,第一个图没退刀槽应该是丝锥攻的,不要攻到根部就是了

网友(2011-09-20):
到这里http://wenwen.soso.com/z/q281508970.htm
下载一本电子书里面都会教你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内螺纹能给出M值么,英制螺纹不懂编,其他的就用简单的G1就可以了,挺简单的啊这个,新手学会一个G1就可以编 ...

高手你的设备和刀具很好啊,车螺纹你还高速车..................请问高速有多高,我最高用过8000转不是车螺纹,国外进口的设备。

网友I:
这个不难吧...有几个问题我觉得楼主你要说明下..你 加工这二个零件时,是长料还是下好一段一段的料.特别是第一个零件...这样就可以确定是一次性编程完成加工还是调头加工了...第二个零件最好是下好一段段的材料..因为这个要调头加工才能完成..编程..这个二图来说很简单啊..一点都不难...至于那螺纹,你要去查表,,查出G3/4..1/4这二个螺纹的全部参数..牙数,牙高,螺纹有效长度等等

网友(2012-02-25):
引用 网友C:
回复 172288625 的帖子   哥哥你没看到那个1/4”和3/4”吗?那是英制螺纹

英制螺纹,把螺距代码F或P改成E既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172288625 的帖子   哥哥你没看到那个1/4”和3/4”吗?那是英制螺纹

英制螺纹,把螺距代码F或P改成E既可,E后面跟一英寸多少牙数

网友:
我也刚学数控,进来学习呀。

网友:
这个就是管螺纹。G1/4---19牙。大径13.157 小径11.44  。一般小径车到11.7.

网友:
3/4--14牙是英制螺纹。大径是  3除4乘25.4=大径《19.05》

网友:
那个螺纹那么小用刀不好车用丝攻比较 好

网友(2012-10-22):
引用 网友I:
这个不难吧...有几个问题我觉得楼主你要说明下..你 加工这二个零件时,是长料还是下好一段一段的料.特别是第 ...

这个兄弟是明白人!

网友(2013-11-14):
引用 网友G:
靠,普车就可以,简单的很,数控也很容易,G1/4是11.7的孔,走丝锥快.

螺丝牙就可以丝锥就行了。模具牙就另外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高手你的设备和刀具很好啊,车螺纹你还高速车..................请问高速有多高,我最高用过8000转不是车 ...

G92就是要慢,要快去就G76了,

网友:
学生?还是学徒,这是入门级编程啊,手机打字不方便

网友:
请教一下,,四分之一,和四分之三尺寸各是多少啊。。。螺距又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