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封闭容器内溶液的体积?

楼主(2011-03-13):
在一个封闭容器内装有液体,根据需要会损耗,现在要实时检测容器内液体的体积并在外面显示出来。我想通过压力传感器来实现是否可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本菜鸟没有实践经验,不过觉得可行,p=柔gh,由安装在容器底部的压力传感器测得的压力值可推出液体高度,然后由容器形状就能得出液体体积了。另外一个方法是用液体深度计

网友:
请问这个封闭容器的截面是什么形状的?这个要考虑的吧

网友:
装个液位雷达,很简单,直接就显示了,
你这么玩,复杂了,要考虑温度等影响因素,先要建立数学模型,只有军事上才这么玩,你用简单的方式就可以解决,

网友:
用压力传感器可以,但是不会有很高的示值精度。可以考虑在容器上面安装若干个与容器绝缘的触点。然后接容器通低电流当液体到达某一个触点就构成回路。具体的要搞电器的熟悉。但是液体不能是易燃易爆的哟。

网友:
密闭容器本身在工作中是否有压力,如果有,用压力传感器就测不出体积。

网友:
不知道密封腔的压力大不大呀,用个液位传感器装里面,也可以装个液位计,只是解决密封问题就OK啦,压力不大就很容易解决。

网友:
影响你的就“液位”还是“压力”或是“温度”。“体积”一说不太理解,是总量吗?如果是液位啊什么的那好办了,这个你懂的!如果是量,让它循环起来!

网友:
要不把容器安装在工业电子秤上(2公斤误差的)管路用液压软管连接。通过计算就可以根据油液的质量变化准确判定油液的位置。

网友(点评):
对不规则容器此法最好~

网友(点评):
此法不错,所见略同

楼主:
容器本身不存在压力,希望弄个简单易行的办法,能够直接显示液体体积值

网友:
楼主的意思就是想知道液体的损耗量,当达到下限的时候要加液体进去,如果是这样你直接装一个液位计不就可以了。不过液位计有很多种,这就要跟据你容器的形状来选择。

网友:
压力检测肯定不行,有专门的液位雷达和液位检测器

网友(2011-05-10):
过程中的温度会变化大吗?
不大的话楼主的方法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
弄个液位仪就一切OK了,怡诚、澳科、优比得的都挺好用!

网友:
如果没要求的话就直接在上下装两个气管接头,中间在装一段气管。

网友:
一般来说液位的测量多数是直接用液位计,而不用压力传感器转换。液位计原理简单直观,便于平时观察监视,一旦有问题也容易看出来,及时排除。同时,大多数对于液位精度要求不高的测量,液位计的价格也相对便宜可靠性很高,更划算一些。要用压力传感器来间接测量液位也是可行的,实例中也有不少应用,但是不是什么情况都可用的,比如,液位的高差小,测量的精度高,就不适用,因为总压力值与压力变化量之比较小,测量误差就可能会比较大,同时受温度、气压,液面波动,以及液体底部的污物附着带来的影响,往往会造成测量数据与实际情况误差较大,所以,用压力传感器来测液位,要定期检测传感器的精度与传输信号的校准。通常此种方法用于精度要求不高,但是测量范围较大的地方,发电厂的冷却水水位控制,要求将信号传到主控制台,水位的变化可能是十几米或是更高。
你在搞这项工作时一定要想到,凡是专职监测液位的人,大多数都是文化素质较差的人,不会有很高的维护能力和责任心,你设计的东西,要让他们感觉直观,好用,便于维护,这才是好活儿。

网友A:
接一个跟水表差不多的东西,就可以看到显示用了多少。

楼主(2011-06-19):
引用 网友A:
接一个跟水表差不多的东西,就可以看到显示用了多少。

好像有点创意

网友:
容器截面积是否一致,如果一致是否可以折算成液体深度呢??

网友:
测量液面高度就可以了,没必要弄得那么复杂

网友:
设计一个表格,再增加一个带有刻度的玻璃管,读出刻度值查表后即可知道你要的数值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坚持了这么久?
如果不是要求很准确,可以采用如坐厕水箱的浮球,如果要求准确可以测压力来换算体积,还要考虑大小的问题,太小了就不适合采用压力式的。

网友:
装个液位计就行啦。

网友(2013-09-21):
还有一法,通过从外面敲击容器,然后测量声音频率,来测量容器内的液体或气体的体积,一家专门做压力容器的美国公司在用此法,视频在此,声音可采用声卡采集,软件在这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