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电子电路问题,求牛人帮忙

楼主(2011-03-13):
三角形ABC,ab,ac相等,已经角A的度数?
很简单吧,下面是问题,ab,ac是直杆,在A装有角度编码器,通过什么方式,什么仪器,能在led小显示屏上显示出来。

网友:
有一种内部集成了单片机或其它核的智能显示屏,然后在电脑平台上编程,把代码下载到显示屏里,由下位机采集到的信号送到里面就能显示了,这应该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或者可以直接用单片机、显示屏和外围电路做一个小系统

网友(点评):
可能是我理解错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把杆件的运动状态在显示屏上描画出来,这样就需要编程

网友:
“已经角A的度数?”是什么意思?小显示屏要显示角A的度数吗?编码器是增量的还是绝对的,用的什么码?
如果选型没错直接连上就可以了。

网友:
有成品买的啊.数显角度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显角度仪没错  但是我要知道的是bc的长,不是显示角度~现实计算后高度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选什么型号的呢 小巧便宜 方便的 ~~有推荐么  我要的是显示计算结果,不是角度

网友:
外行                                                    不懂

网友:
不懂,支持一下!

网友:
想做数显卡钳么?

还是买个省事。

就等于游标卡钳+数显

网友:
要bc的长度,那显示器有这种吧,能显示角度为啥不能显示长度,中间就差个勾股弦定理啊,自己转换也很快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理你懂么,我要是可能大点,1米到2米,精度没那么高,毫米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理我懂,就是要什么东西,比如什么仪器

网友:
回复 网友E:

数显卡尺的原理一搜一大把,成熟产品,价格比你做一把便宜得多还省事。

通过测量角度并勾股弦计算,那不是舍近求远么?
前面的图片不是有游标式的卡钳么?
换成数显的不就是你要的么?
您还要去学数字电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