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找一个电气元件,叫旋转接头

楼主(2011-03-13):
我想找一个电气元件,叫旋转接头.我只知道我们做机械的上面有水和气的旋转接头,不知道电气上面有没有那种形式的旋转接头,就是不至于让电线随设备转.有知道的朋友给我提个产品名称或厂家,多谢了

网友:
应该没有

网友:
用碳刷呀,不知道你的要求电压电流是多少。

网友:
买个现成的滑环就可以了,电器店就有,

网友:
电器的旋转接头简单好做,应用的地方很少,所以好象没有这类产品。

网友:
滑环就可以。
转速不高国产的比较多。

网友:
楼上的都对。其实你看一下电机的或者电磁离合器的结构。

网友:
如果是测量信号,可以采用无线、超声、红外传输来解决旋转等问题。如果是电源之类的,就用上述各位的建议吧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深圳市森瑞普电子有限公司的水银滑环接头。

网友:
您可以找一下关于电滑环的旋转接头,相当于流体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