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盘跳动厉害是何原因?

楼主(2011-03-14):
昨天我才发现我的四爪卡盘跳动很厉害,拆下来再装上还是跳动很大,估计有两个毫米,我检查了一下,卡盘法兰的螺丝都是紧的,请问哪位老兄能帮我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主轴松动~

网友(点评):
能松到这个程度?

网友:
头一次听说。关注中

网友:
主轴轴承坏了,检查主轴轴承精度

网友:
我觉得先用百分表打一下主轴的跳动,看是不是轴承有问题,如有问题,更换。还有就是可能主轴螺母没有收紧导致的!

网友:
用久了,轴承磨损过多,产生的大的间隙!...

网友:
你的机床用了多久了。。。。。

网友:
如果使用三爪卡盘时没有问题 ,那么就重点检查四爪卡盘安装时安装位置是否干净、到位。如果在使用两种不同的卡盘时,都是同样的问题,那么就重点检查主轴间隙以及主轴轴承是否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并不排除。。。。。。

网友:
间隙大了,要找正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帖,我重新将法兰车了,现在已经好了

网友(点评):
法兰是到非车不可的情况下才车的,床子又不是没装过四爪,怎么以前没这现象,我估计不是法兰的原因,你应该检查主轴!!!

网友:
估计是老爷车罢工了吧,呵呵

网友:
人,机,料,法,环的分析方法,把卡盘装到其它的机床试一试.

网友:
两个毫米,是不是主轴跳动,太悬了,的抓紧时间维修,主轴内的凹座,轴承可能出现了问题,或者紧固螺栓松掉

网友:
可能是主轴问题也可能是卡盘安装问题

网友(2011-07-16):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帖,我重新将法兰车了,现在已经好了

楼主啥意思??

网友:
有两毫米跳动,问题应该行好找的。主轴间隙看看没问题,就看卡盘连接处

网友:
如10楼所说,发现问题采用排除法来解决问题,看三爪卡盘有没有同样的问题,有那就是主轴的问题,没有那就重点检查四爪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保证安装到位,如果还有就打开主轴箱看一下

网友:
机床用久咯~!。。你!

网友:
跳动两毫米,肯定是主轴有问题,调整主轴的间隙,或者是楼上说的轴承坏掉

网友:
                     用久了!!是不是撞过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