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龙块上扩孔怎么加工最好?

楼主(2011-03-14):
我想知道尼龙材料可以进行机加工扩孔吗?
有一台非标产品上要用到几片尼龙垫块,由于连接件规格加大,要在原来的零件上进行扩孔,尺寸如图示,扩孔至30 +1/-0 mm,之前没试过直接用摇臂钻在尼龙块上机加工扩孔,感觉好像不可以,因此不敢直接下达生产工艺,怕弄出笑话就很丢脸了,呵呵,有哪位大侠知道更好的加工方法吗?这种零件使用量不大,每个月用量大概就是10片左右,因此不合适直接联系厂家重新开模具批量生产。

网友:
做一个工装,摞起来是不是好点?
引玉。

网友:
工装的目的是摞得齐。要是不用工装能摞齐那也可以。

网友(点评):
批量很小,一次一个,很快就好了,效率不是问题。我是怕钻头钻不了尼龙材料。

网友:
用车或者钻都可以的,关键是刀子要锋利并且做好降温措施
防止加工过程中温度过高使尼龙发生变化

网友(点评):
很担心出现两种情况:1)麻花钻会卡死在孔里,有可能折断;2)麻花钻在尼龙块上打滑。

网友:
第一种情况基本上不会出现,第二种倒是有可能
钻头不锋利或者温度过高都会导致钻头和尼龙块打滑
在尼龙上打孔一般加工出来的表面质量都不太好,最好还是用铰刀再处理一下

网友:
摇臂钻尼龙扩孔是没问题的,12.5的粗糙度只要控制好转速很容易。可以先买一块尼龙试一下。

网友:
车床和钻床都可以 钻的时候注意钻头冷却就行了

网友(点评):
好像大家都比较倾向于使用钻头哦,车削的效果是不是更好一点?

网友(点评):
你的量少,钻床加工比较方便罢了,再说你的产品要求也不高,车床上效果应当是比钻床好些

网友(点评):
钻 车 都可以!如果钻的话16个厚2~3秒就透了,钻头不会热的!放心做吧!

网友:
直接钻,没问题的

网友(2011-05-04):
真接用钻头扩就行,转速打慢点,不要用力夹

网友:
是的。直接钻,没问题的

网友:
用车床扩孔吧。

网友(2011-06-06):
钻孔没问题,扩孔时注意拉钻

网友:
用钻床  可自定心  车床中心不准

网友:
直接用30的键槽铣刀扩孔,加冷却液

网友(2011-08-08):
直接扩孔是可以的,应该考虑扩孔后的收缩

网友:
车床和钻床都可以,车床最好

网友:
我觉的车一刀比钻容易。我经常加工尼龙。

网友:
车一刀快很多 顶多几十秒就1件还是加上装夹

网友:
能,普通的钻孔就行,关键在钻头的刃磨上,前几天刚从老师傅哪学的,磨完钻头后,稍微把侧刃的稍往钝的轻轻摸几下,尼龙料不用太快就行,呵呵呵

网友:
用不着那么麻烦,直接用刀柄直径15-20的内孔刀杆装两角车铝刀片,直接一刀干下去了,我都是这样车的,转速越高越好,进给可以搞到F200-350,看粗糙度怎么样

网友:
钻头和车床都能干这个活 关键是转速要高一些 ,刀要锋利,另外注意降温。

网友:
我看人做过,不过钻速要慢

网友:
用高速钢转出来,一般我都是这样做的,长度有14个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