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机械密封漏油问题

楼主(2011-03-14):
离心泵两端用的是滚动轴承,轴承处用的是机械密封。机械密封老漏油,怎么能解决呀?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离心泵的轴承处没有听说安装机械密封的,可能我孤陋寡闻。你说的密封是否是骨架式油封。确认好后再发帖,不然会说你的》》》

网友:
如果是骨架式油封,有可能安装时将唇部破坏。再者就是安装反了

网友:
轴上有衬套吗????一般是轴或者衬套磨损,光换机械密封没用,必须修复结合面。

楼主:
轴承的润滑,用的是滑油,离心泵打的是燃油,需要机械密封结构呀!现在感觉动环和静环磨合的很好呀!就是漏油,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2011-04-21):
弹簧压力不够?是陶瓷石墨那种轴封不?

网友:
也有可能是机械密封上的O型圈的问题,有些密封圈不耐油腐蚀的,也可以试试碳化硅和石墨

网友(2011-05-27):
是非接触式轴承保护器吧?
哪段漏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