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意思?请帮忙

楼主(2011-03-14):
这是什么意思?请帮忙

网友:
不确定是否需要加工,粗糙度值最小Ra32µIN?
1µIN=0.0254µm,32*0.0254=0.8128,建议取Ra 0.8µm.

网友:
粗糙度Ra,微英寸,32就是国内的0.8。

网友:
用不去除材料的方法获得的粗糙度Ra值为0.8

网友:
没见过        跟楼上的学习了

网友:
粗糙度符号上面没有横线,表示以不去除材料的方法获得粗糙度。

网友:
还真么有见过,学习一下下!

网友:
以前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
用任何方法获得的RA值为0.8,楼上的都错啦

网友:
应该用不去除材料的方法获得的粗糙度Ra值为0.8

网友(2011-08-02):
受教!IN=inch

网友:
用不去除材料的方法获得的粗糙度Ra值为0.8,应该是

网友:
用不去除材料的方法获得的粗糙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