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热钢加工

楼主(2011-03-14):
耐热钢 很硬。谁知道怎么加工。比较好加工。谢谢各位

网友:
耐热钢一般确实加工起来比较麻烦,一般看你做什么工件,根据不同工件不同精度要求来确定加工方法

网友:
关注中,不知用什么刀片好

楼主:
是啊 。用什么材质的刀片?热切盼望回复!!

网友:
用YT726应该行,不过切削用量要弄好,我试过车HRC60的耐磨钢,还行

楼主:
回头试试。多谢了

网友:
YM201 YG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