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车铣机床的整体设计(五轴联动),请教

楼主(2011-03-14):
大家好!
 我要设计一个微型的车铣加工机床,总体尺寸大约400*600*400mm,采用五轴联动,XYZ轴进给采用伺服电机驱动,XY进给采用十字滑台形式,工件装在其上,气动主轴150000r/min,哪位高手能帮我设计一下,Z方向如何加一个机构使刀具沿Y轴转动,刀具的自身旋转,从而构成五轴联动。

网友:
琢磨你的设计大概需求,结合我的经验,蒙一蒙

建议如下:

1,因为是微型机,很可能需要到微米级进给,请使用直线电机,不用滚珠丝杆,减少误差
2,使用大理石平台,减少变形的可能
3,5轴应该是还有两个回转轴的,高精度的回转轴用什么玩意,我还要查下资料。微米级的机床,我还没玩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直线电机造价较高,我们只要完成虚拟样机的设计,是有两个回转轴,其一是气动主轴上装有铣刀,铣刀自身的旋转构成C 轴,我是想问一下如何把蜗轮蜗杆机构加到上面去构成B轴,等待您的答复!

网友:
五轴,先玩数学模型,没有数学模型,没有一切,有模型才知道控制精度,没这个之前,都是瞎说,哈

网友:
楼主说的C轴,不能包含在那联动轴里。
一般,是X,Y,Z,A,B。就是3个直线轴加两个旋转轴。还可以是2个直线轴加3个旋转轴。
楼主应该在GOOGLE上做点功课。

网友:
别说你是用MACH控制的啊?

网友:
五轴联动
楼主搞定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只是要做成微型的就有点难度
我司现在用的很多都是四轴的
实现五轴也不是很难吧
加油啊

网友:
楼主最好画个简图,你说的看起来有点糊涂,“XY进给采用十字滑台形式,工件装在其上”十字滑台上是不是有个回转工作台,工件是放在回转工作台上?“刀具的自身旋转”这个是主轴Sp还是电主轴的转动C轴? 我见过的五轴联动是X、Y、Z三个直线轴,A、C轴是电主轴的摆动和回转

网友:
这种课题好像是要付费的,白干谁干啊

网友:
气驱动主轴旋转 如何能够和其余轴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