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到这样一款螺纹套,上海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1-03-14):
我们的一个产品中有用到下图中的一款螺纹套,是镶嵌在塑料零件中的。现在手上只有一家德国的供应商做这个,请问一下大侠们这个有国产的吗?或者市场上能否买到?上海的北京东路是否有这东西卖?

网友:
这个东西在这里来找,能找到的机会比较小吧。还是去找专业的生产厂家咨询吧。

网友:
MISUMI的样本上有,我也买了几个试试,不错,很好用

网友:
直接找卖螺栓的供应商,稍微大点的供应商都有得卖

网友A:
这种没见过,三角钢丝做的见到过一些

网友:
北京路上不一定有跟着一样的,找找看呗。好像见过类似的,能达到要求就行了,找代用的。

网友:
很常见的。但普通店子不知道会不会这么全。

网友:
可以联系一下厂家问下

网友:
市面上很多哦,五金店都有!

网友(2018-07-28):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见过,三角钢丝做的见到过一些

三角钢丝是如何保证螺距和制作精度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