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整个折弯机,国产二线(没钱图便宜)精度能做到0.15?

楼主(2011-03-14):
想整个折弯机,国产二线(没钱图便宜---8W吧)说产品精度能做到0.12,请发表下意见

折弯精术我们还是有(就算是非数控的也能控制相应的公差,但太慢),就担心这样的机三两天有问题,还有就是会不会机床本身达不到相应的精度。

网友:
能到15道也可以了,得看产品参数要求吧

网友:
根据你的价格,你要求的精度可不低呀

网友:
  这个俺不懂 进来看下

网友:
呵呵,金钟120TX3.2米的。

网友:
我刚问完,没买7.5W,我买了一个剪板机6X2.5m的金钟的3.7万,还有40T冲床1.7W,25T的8000.

网友:
在文安县,大刘镇机床市场买的,叫孙凤庄电话13603162097,什么便宜的都有,质量一般,我家以前在他这买过金钟的折弯机,和剪板机。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回复,有买过这样机(价格在8W左右销售方说是全数控的)的朋友么?!有没有大的问题(有些小的但不重大的问题还可以忍受,必竟也是做机加工出身的,小问题自已能搞定的就行,不能抱怨这一类的机有多不好,咋刚上路没钱啊,不然整个30多W的不就好了啊),但我主要还是想定位精度高一点,否则这多了几万的多亏啊,有用过的朋友请发表下意见,期待中!

楼主:
顺便现叨一下,我主要还是期望做精度高一点的产品,就算客户要求不是很严,平时看那些高低不齐的产品,感觉很不上心,再说如果能做到,尽量标准高一点,再说0.12的定位精度,产品说不定还到不了0.2,如果再离谱点,这样就有点危险了。

网友:
8W的数控折弯机,基本就是63吨2500的了,而且肯定是扭轴同步+简易数控。这个数控基本就是在普通的折弯机上加了个控制器,也肯定没有使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了,丝杆也不会使用滚珠丝杆,更不会有闭环控制。这种折弯机,首先精度是肯定达不到0.15的,即使新机器刚开始可以达到,但使用一天尺寸基本就不知道跑那里去了,因为这种控制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复位原点,实际使用中,要不断的对尺寸进行校正,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发现基本和原来手动控制没什么两样。而且厂家所谓的精度0.1,基本是指Y轴精度,X轴精度根本就不提。效率上来说,由于使用电机、丝杆、控制方式上的很低级,想一次上料,多工步折弯基本不可能,一是走尺寸的速度很慢,二是尺寸重复走几次后会误差越来越大。所以这种数控折弯机是不值得购买的,就是完全忽悠人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意见,看到了楼上曾有换新的设备的求助贴,能否请楼上及楼下的朋友赐教下,本人现在主要投的是模房设务备,现想转型,因没钱,想再凑18W整下钣金设备,主要是63T*2500数折一台,4*2500的剪板机一台,还要配普冲等

网友:
8万多点买台63吨/2500的扭轴同步加两轴数控的折弯机还是有的,能配置滚珠丝杆,直线导轨和伺服电机了,定位精度不成问题,利润很低而已,若有需要请联系:13600320677 夏

网友:
楼主我也想再买一台折弯机(100TX3200),我是浙江的,如果我们距离不远,可以一起去团购.

楼主:
呵呵,我在深圳这边那,交流下你的想法,也可,现在,我的QQ247339843

楼主:
团购,其实我倒不是很相信的,特别是我们这行,价格线一定,实际上让点小利我们,不知还要损失点什么,有可能呵:)

楼主:
谢谢12楼,我们现在大筹备阶段,需要时再联系你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