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的直线送料器质量较好?

楼主(2011-03-14):
社友们,有对直线送料器使用的提供点的信息,最好是广东珠三角的,为赶上周的展会买了两个在开发的设备上使用,结果在展会就坏了一个,电磁铁的线圈烧了,今天早上拆装撤展回来的设备,通电试机另一个又不行,两个真正使用的时间不超过24小时就坏了,由于以前没有接触过此东东(本人拆下一个看过,里面就是一个电磁铁通断电再由两边的弹簧薄钢片产生振动,),想把坏的折旧(就是线圈烧了,买了才20天时间)退回给他,换功率大点的(厂家解释:超负荷导致烧,要选大一个型号的),告知不能退,只能帮忙维修好。控制盒也是此家原配的。
所以现在想找家质量和信誉(服务)好点的产品,请大家帮忙提供点信息。谢谢!
网上很多,但是。。。

网友:
网上搜索广东珠三角生产自动化振动设备厂家很多。

网友:
我们就有做,很简单的东西。线圈都是外面买的,没有烧过。这玩意一般不存在质量好与坏,都一个鸟样!

这个尺寸是100*120*90的

lcs
多少钱一个 来一个

网友(点评):
线圈的漆包线质量还是有好坏之分的。

网友(点评):
我们都是自己做自己用的,最上面的铝没有氧化,无颜色,其他都是镀铬的。

网友(点评):
对对,就是线圈是全铜的和漆包线的区别。需要的话我可以把图纸共享上来,卖就算了吧,不值钱。

网友:
学习一下 !~~~有时间做一个看看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呀,你是哪个厂家?价格?可以现在提供两个过来试试?

网友:
同上,clg863,你们公司在哪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clg863提供的直线送料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在中山,主要做振盘、非标和螺丝包装机的,欢迎各位社友前来考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远了,和去大地震现场的距离差不多了,
什么时候来长三角参加个展会啥的?

网友(2011-12-13):
江浙一带有直线送料器做的很好的厂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