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螺旋下刀的详解

楼主(2011-03-15):
哪位大虾跟我说下什么是螺旋下刀,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刚学数控 !!!

网友:
最容易掌握的是调用子程序的方法
以加工一个直径30,深20的孔为例:
M03S1200F500;
G91G001G41D01Y-15,
M98P0002L40;
G03J15
G01G40Y15;
M30;
子程序
O0002;
G03J15Z-0.5;
M99;
主程序中的“L”是调用子程序的次数。与子程序中的Z值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

网友:
举个形象点的例子,螺旋下刀就像开车进地下车库.

网友:
用宏程序要好义点用G代码的也可以

网友(2011-04-21):
螺旋下刀挺好用的,可以以铣代铰,精度基本上也能保证。

网友:
要用螺旋下刀保证精度,要看你切的是什么材料,材料过软,孔的垂直度会很差。一般切硬料效果比较好。我们这里用超硬合金刀具,使用螺旋下刀转圆,在淬火后模具钢上精加工凹模套效果比较好。

网友:
有点听不懂  是洗床 还是数控  或讲 什么系统的机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铸铁的精度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网友:
螺旋下刀的走刀路径就像螺纹一样,我们可以用子程序调用,有的系统可以直接编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螺旋下刀是可以铣螺纹的,每层为一个螺距。但应该注意的是:为了保证刀具的正常切削,再进刀方式上是需要圆进圆出的。据我所知刀具厂家会有一个软件,是可以直接生成铣螺纹的程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灰口铸铁的硬度好像是HB200左右,不算硬,如果主轴精度差一点,建议不做精加工使用。

网友:
同意你的意见,高手高手

网友:
g17g03x20y0z100i20f100
这是我现在用的 旋风洗指令!~!~

网友:
G91代表 什么意思。。。。。。。。。。

网友:
G03J15
j什么意思呢

网友:
圆弧编程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用R表示圆弧。当圆弧角大于180°时R值为负、当圆弧角小于等于180°时R值为正。例用两个半圆编一个整圆:G91G01G41D01Y-15;G03Y30R15;G03Y30R15;G40G01Y15;。另一种是使用“I、J、K”分别是“X、Y、Z”轴圆心到圆弧起点的距离。例:用J编一个整圆:G91G01G41D01Y-15;G03J15;G40G01Y15;。G91是增量值编程。